[小型家電] WII遊戲機_內部結構

楼主(2011-09-03):
WII遊戲機_內部結構
因年限已久,畫面會有輕微斑點,拆機迴焊晶片就恢復,是部好玩的遊戲機

网友:
一大一小都有鐵蓋,哪顆是主角?

有鐵蓋影響迴焊的程度嚴重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是CPU,大是ATI-GPU,就已經拆了2顆一起迴焊沒重植,有鐵蓋是會影響,
用卡達 853A預熱台+熱風槍組
底部開100o,上350o手動轉圈,用免洗液體焊油

网友:
講 Wii 改機的書或網站,都有一個章節示範拆機並說明各部件及改機位置。
有的書還有拆機改機影片。也許網路上還找得到。

网友:
感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當初就是為了這個東西,開始學PIC的...

网友:
謝謝分享,我家的 Wii 還沒壞…沒機會拆

有興趣的人,可以google 一下,“ V i i ”  拆機

网友(2011-11-18):
大大功力一流,,,謝謝無私分享

网友B:
我的WII以經無法讀取片子,判斷應該雷射頭故障,雖然露天有賣,但是我還是沒有勇氣拆開它,T大的功力果然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WII以經無法讀取片子,判斷應該雷射頭故障,雖然露天有賣,但是我還是沒有勇氣拆開它,T大的功力果然佩 ...

那就買臺USB外接DVD或HD跑Configurable USB Loader,就不用拆機原DVD也可不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買臺USB外接DVD或HD跑Configurable USB Loader,就不用拆機原DVD也可不用,

巷子內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巷子內的喔....

知道就好了,目前收集195套wbfs+fit+mp是讓偶玩不完

网友:
原來WII也有通病啊!!
我還以為只有PS3的死亡黃燈和XBOX360的三紅~~

网友B:
T大,能推薦高雄維修有口碑,摳摳又便宜的地方嗎,

网友:
好文 ! 等有機會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T大,能推薦高雄維修有口碑,摳摳又便宜的地方嗎,

偶在桃園市都會委託店家送,高雄維修wii的偶不知道ㄝ,中部是黑皮,

网友B(2011-12-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是CPU,大是ATI-GPU,就已經拆了2顆一起迴焊沒重植,有鐵蓋是會影響,

感謝t大分享,可否詳述迴焊,如何加焊油,加在哪裡,及手動轉圈過程,迴焊多久時間,最近迴焊一個ad板晶片,弄壞了,板子毀了,初學中,希望t大詳細告知,謝謝。還有周圍要包嗎?用什麼材料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t大分享,可否詳述迴焊,如何加焊油,加在哪裡,及手動轉圈過程,迴焊多久時間,最近迴焊一個ad板晶 ...

其他地方可用烤肉用錫箔紙包起來,BGA迴焊要用液態焊油,注射器由一邊補注或半固態焊油加熱溶解(焊寶),傾斜讓4邊流出,
PCB下面補助加熱器(有的話加熱約120~150oc)
,風槍360oc,風2(微風)在BGA晶片上不要太近慢慢迴轉,看焊油狀況(焊寶會有煙表示溫度快到),或用非接觸溫度計
到200~220oc約5分鐘,再多晶片就可取下重植球了( 約230oc以上)
ps:沒有PCB下面補助加熱器時間要10分鐘以上,記得要做之前要先在PCB後吹約100oc以免PCB變型,其他的慢慢練習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地方可用烤肉用錫箔紙包起來,BGA迴焊要用液態焊油,注射器由一邊補注或半固態焊油加熱溶解(焊寶),傾斜 ...

請問t大,如不想重植只迴焊,360度的微風轉圈,ic已到達220度,要大概5分鐘,是這個意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t大,如不想重植只迴焊,360度的微風轉圈,ic已到達220度,要大概5分鐘,是這個意思嗎? ...

差不多,要看用捨助焊劑,以前沒底部預熱臺,用焊寶時是看冒煙後約5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