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HINET光纖數據機P874改裝散熱

楼主(2011-09-03):
最近應該不少人升級網路速度了吧......目前大部分人都會換到P874這一台小烏龜(數據機)
可以當分享器用又有無線的功能~~~

但是這台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很熱 = =|||
當安裝人員幫你設定好以後,開啟無線和分享器的功能時
機器會變得很熱,過熱後會當機或者是自動重新撥號連線

純粹將它當數據機時,溫度有比較低;但也是比一般的IP分享器還要來的熱多了
於是,我自己的兩台P874小烏龜先前都已經改裝散熱完成了(公司和家中)
今天拿朋友家中的數據機來改裝,示範給大家看

準備材料:廢電源供應器上拆下來的8公分12V風扇*1
所需工具:烙鐵、剪刀、小頭十字螺絲起子、束線帶

先驗明一下正身 HINET P874小烏龜

不用怕,拆吧.....XD

這裡我是將風往內吹,旁邊有側孔可以讓熱風排出去
合一下風扇位置,風直接吹向晶片,然後將它固定..
把線從旁邊外殼的小縫隙穿過去

我的接法是和小烏龜的電源開關一起做動,這樣子避免電源一插上去時
風扇就直接轉了.....

送電測試成功,之後將外殼和天線組合起來就好囉~

网友A:
似乎有網路的會比較燙些....
以前都加散熱片在裡面,這次學到這種方法非常實用.
只是加上的風扇雖然電流不大,但不會對變壓器造成負擔?(變壓器供電會不會設計得很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有網路的會比較燙些....
以前都加散熱片在裡面,這次學到這種方法非常實用.
只是加上的風扇雖然電流不大 ...

不會,壞了報修就好啦n_118|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C:
我都是把外殼拆了,讓它沒穿衣服,這樣才不會 "中暑" ^_^

网友:
恭喜改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

要灌水也要專業一點吧n_108|

网友:
以前網路設備都加散熱片在裡面,
租借設備不能改的太明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把外殼拆了,讓它沒穿衣服,這樣才不會 "中暑" ^_^

脫光不好看,加上件比基尼卡讚!~

网友:
恭喜大大改裝完成....但是如果故障...中華電信人員看到不知道會不會必雕

网友:
恭喜大大改裝!不過這樣不算人損嗎

网友D:
換50M的才會換這台吧?

网友:
嗯!不傷外殼~~保固永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50M的才會換這台吧?

我公司用12M的也是用這一台n_133|

网友:
是我同樣用風扇
電用一個12V變壓器來接,一樣直接放在上面這樣吹
這種中華電信的機子,我是不會自己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最近搞懂了,原來4M以上用戶CHT就以O元
月租的方式提供給用戶,只要申請就會給這
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