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L30本本沒畫面和背光

楼主(2011-09-03):
本本沒有畫面和背光 不知是不是高壓條壞了 沒有電壓輸出到光管   輸入電壓高壓條有4PIN 用表讀黃線有17V 綠線2V  藍線0  正常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建議一下,為什麼不貼上圖呢?我想你機器都拆了吧。

^_^

网友:
沒畫面和沒背光是沒有直接關係
有些機器排線壞掉而偵測不到面板
是不會有畫面輸出的
就是外接會正常本身螢幕沒畫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指點
若屏線連接lcd線有不良 會導致輸入高壓條的開關信號沒有電壓嗎  我是從主板屏線插用表讀的
這情形應從那裡開始查呀

网友:
我還是不清楚你目前的狀況是什麼
是沒背光還是沒畫面,外接正常嗎?
介意你先釐清問題點再來想下一步該怎麼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機沒有畫面和背光  但連接外置顯示器正常  查高壓條沒有電壓輸出到燈管  高壓條有4pin輸入
讀到1腳17v 2腳2v  3腳0  4地   好似沒有開關信號  我在主板屏線30pin插讀3腳  都沒有這信號電壓

网友:
量主機板CN1:
2/4 pin 19v
8/10 pin 5v
12/14 pin 3v
28/30 pin 3v
16 pin 應該要有3v螢幕才會開啟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3pin到高壓條   4和5 pin4.5v屏線插是空不需接 是不是畫面不啟動 導致不開啟開關信號到高壓條沒有背光  煩請指點謝謝

网友:
一排是135...
一排是246...
並不是1~15 16~30
你確定排線是好的沒斷線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pin到高壓條 17v
6pin 到高壓條2v
8/10 4.5v
12/14pin 3v
28/30pin 0v
16pin是到高壓條 0v
3/5pin 3v
所有屏線頭尾插引腳用表電阻擋測全部通   但這樣測會不準確嗎

网友A:
休眠開關有無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多謝多次解答
休眠開關電路在主板那裡 應怎樣測有沒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休眠開關有無短路?

試用lcd屏3v飛線到高壓條的開啟信號 開機燈管會著  主板cn1 28/30pin讀不到電壓 是不是應有3v電壓 是這樣導致沒有畫面嗎
2/4PIN  17V到高壓條                          1/7/13/19/25PIN 地
6PIN  2V      到高壓條                         3/5PIN  3V
8/10PIN  4.5V不連接是空的                其餘PIN讀不到電壓
12/14PIN   3V
16PIN     0V  到高壓條
18-26PIN  地
28/30PIN  0

网友:
走線看看16PIN的來源是否為啟動訊號,若為啟動訊號應該會有3.3-5V,第6PIN的線路到高壓條有可能是控制亮度用。

楼主:
沒顯示 查到LCD屏主電源沒電壓 由主板CN1 28/30PIN提供 而查到一顆R168兩邊沒電壓 但查不到這電阻受電情況 可能是這樣導致沒了28/30PIN電壓  試用屏任意3V飛線到沒電壓的28/30PIN  但啟動不了畫面  可能電壓不夠 應怎樣做呀  請指點謝謝

网友(2011-10-17):
給你圖參考下

L30(BL1-MB-1A).pdf

923.62 KB, 下載次數: 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