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 Sonic VG1921WM無電源

楼主(2011-09-03):
View Sonic VG1921WM  全無電源.....(爬文全無案例可詢..只好慢慢摸索)..
雖然我不太懂線路及工作原理...把各位大大敎過的電有進就有出..再核對零件資料..
仔細量看看終於有重大發現...

1.打開電容爆2個更換後一樣無電源..(心想代誌大條了)..
2.測量電源+5V...無輸出..發現晶體2761I短路...(翻舊文有大大提到可用K2645代用)..
   翻出DVD電源版終於找到一個K2645..先換上......哇哩還是沒+5V.....在查...

3.查到這個0.24歐姆電阻.....開路.....換上代用...還是沒電.......在查...

4.翻背面先查8隻腳這個IC...發現5.6腳位無輸出....趕緊網拍買來換上........
換上後第6腳輸出10V.....但是+5V還是沒有...

5.最後發現這個小電阻10歐姆的.也開路...拆廢板找到22歐母先撐一下吧...這時候終於來電了...

##奇異筆劃過那2個電容器凸爆..和更換原件位置~~

~~~燒機測試一整天了....目前一切正常中~~~~

网友:
huige大 恭賀完修
超棒的自力檢修  階梯式的故障元件排除法
無 電路圖可參考下 抽出無異狀 故障電阻
好用 好學習

有一個綱站 免費即無限制開放下載 各廠電路圖(維修手册)  http://www.gzweix.com/soft/sort02/sort0172/list172_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