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打字發文突然不見的處理方式

楼主(2011-09-03):
我也常遇到直接在網站上打字 , 打了一堆卻突然不見
那時候  不要說個人修養不好 佛也會發火啦
真想把網管人員抓來打屁股
冷靜下來後 , 其實我不管去哪個網站都遇過這種事情 ,
網路那麼複雜寬廣 , 什麼狗屁倒灶的事情都有可能出現
如果不能改變別人  就改變自己吧
我在桌面上面建立了一個TXT檔 , 再建立一個上傳圖片庫
文字檔專門打要刊登的文件 , 照片庫放著要上傳的圖片
這樣就可以先編好文字 連圖片再一次傳上去
一則可以保有文件備份 一則可以先放著慢慢修改
就算網路斷掉或突然不知名的故障 也不會毀了你的創作結晶
雖然不是什麼新鮮的方式  但起碼我不會再因為這種事情而想掀桌子了
我知道有些人有點懶........ 我也差不多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大家會這樣的話,那這個方法就值得大家採用了,不過我好像很少遇到這種情形耶!

网友:
對於一些比較長的文章,我也是用這種方法,先編好文章(TXT 檔),發文,用 Copy 的方式拷貝過去。

若有圖的話,再上傳圖做一下補充就可以了。

不過我遇到 “文章” 不見的機率不高,只有碰到過兩次。

我使用的是 Google Chrome 瀏覽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會.先打字.再插入圖片.先前打的字會不見.只剩圖片.但不是每次都這樣.是偶爾.

网友:
我一直是習慣用WORD 編輯  圖檔也是在WORD裡面   這樣比較直觀
但是到網路發文(只有在痞酷發過文) 就很頭暈
為何WORD 圖文檔同時貼上後  圖檔就消失了
看來圖檔要上傳後再編輯插入

然後圖檔編輯插入時 編輯區是變成一堆編號  手心又開始發汗  頭皮麻麻的
現在直接建立資料夾  原WORD圖文檔  圖檔又再複製一份
還能順便檢查圖檔大小解析度
上傳之後  比對原WORD圖文檔  按順序圖檔編輯插入
每次按發文前忍不住想先跑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