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6w無背光(完修)

楼主(2011-09-03):
所有電容~P605都換新但還是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A:

k大…p+i 板電壓輸出為多少 ?
上面的保險絲…可曾量測是否有開路 ?

网友:
P605都換新的那保險絲有可能也掛了..靠近P605的那個..

网友:
順便也檢查smd0歐姆電阻

网友:
請問您的電源輸出正常嗎,如果正常以成本考慮可以換通用高壓板。當然這是下策,最好能抓出原因
這台的P+I板除P605,高壓線圈,高壓電容外,高壓部分幾乎都是SMD的,小弟上次修類似機最後也是換通用高壓板,因為零件算一算已經破百(只算已經拆下確定掛點部分),再加上購SMD料困難,最後花120大洋換公板

楼主:
公板才是王道~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