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nx7300gt爆電容請教

楼主(2011-09-03):
這個電容似乎是固態電容,我是否可以用一般的電解電容呢?
數值(UF V)要一樣的嗎?

网友:
這塊顯卡上的都是電解電容,電容可用10V或6.3V,
容值可用1500uf 1800uf 2200uf,別差太多就好。

网友:
這種上面有防爆紋的幾乎都是電解電容呦~ 只是他沒包一層塑膠皮~

网友:
這塊卡爆電容的災情蠻嚴重的,有一堆案例...
因為這張卡電容用料本身就很爛是偽固態電容加上散熱設計不良,
所以故障情形很多。
原電容規格為 1500uF 6.3V
建議找相近容值(1000uF以上)和耐壓6.3伏特以上的電解電容或固態電容替換即可,
建議使用1000uF 6.3V的固態電容替換,
要注意本身電容的體積以免買來才發現太大裝不下,
若樓主沒更換電容的經驗的話,
建議找版上的大大幫忙代修...

网友:
可以的話 找看看你住的區域  微星有沒有服務中心  或是打他服務電話  看這樣換電容是不是不要收費..萬一要收費  就直接買好的日系電容自己安裝 換電容之後可以開機使用 就一切OK  萬一換電容之後不能顯示  那 問題就要從論壇內容去爬文了
一般爆電容更換之後 就能顯示了 可以自己試焊更新看看..

网友:
鋁質電解電容能爆成這樣,第一次看到ㄋ........

楼主:
謝謝大大詳盡的解說,小弟還以為是固態電容,這小事我自己還可以解決,謝謝

网友:
這種假固態電容超超爛的,以前2年多前8500gt掛網3開,換完太概過20天又暴(每次全換新假固態電容連5次,我是用靜音板
以前還不會換電容,上網找到錯誤教學用圖釘越換越大洞,究廢了
另一台8500gt暴換上固態電容,現在還好好的

网友:
換固態電容比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換上同規格的固態電容應該就可以...

看來你沒有認真爬文喔!!
固態電容是可以替換的!!不用用到相同的容質!!
http://bbs.pigoo.com/thread-26626-1-1.html

网友:
原電容規格為 1500uF/ 6.3V,建議找相近容值 (1000uF以上)和耐壓6.3伏特以上的電解電容或固態電容替換即可,需要注意本身電容的體積 Size,以免買來才發現太大不合裝不下。

電解電容/ 固態電容,以 1000uF以上電容而言,以日系生產的較有保障。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種,我也以為是固態電容耶!

网友:
這片我也有.....
這是鋁殼的電容...
讓人家以為是固態的...

一般固態電容是沒有防爆紋的....

网友:
msi這型卡的電容簡直是災難
放在抽屜沒用,過半年也會自動裂開

网友:
電容換換就生龍活虎..這是軟修~

网友(2011-10-20):
這是1500uF 6.3v
換一般電解電容就好了
這是直插的 如果要耐久一點最好連旁邊那幾顆都換掉
建議換日系的
客人的就不用太好

网友(2012-01-14):
我也一直以為那是固態電容.....真的是學到了。

网友:
熱量對着它們吹,長時間工作不爆才怪。

网友(2012-02-20):
FZ-鋁殼電容-好易爆

网友:
建議更換成日系固態電容可以撐更久

网友(2012-06-01):
此篇文章是在某網站內無意間收集而來,原作為自己參考的資料,而此篇文章中有許多對岸用語,研判該站也是由對岸"太平洋電腦網"轉貼而來,先不管來自何處,只要對大家有幫助就好了。

以下就是文章內容

--------------------------------------------------------------------------------

什麼是固態電容

最近“固態電容”成了許多網友評判一款主板或顯卡質量好壞的重要標准之一,下面,本文將分析固態電容在DIY硬件板卡產品中實際應用中的優劣,為至今仍然對“固態電容”這個概念困惑不已的菜鳥玩家充電解惑。
  消費者廣泛接觸固態電容這個詞也是近幾年的事,自從GSC電容大規模爆漿之後,電容這一小小的電子元器件在IT產品中被放到了一個幾乎至高無上的地位,特別是在板卡類產品中,電容牌子的好壞、是否採用固態電容成為許多消費者衡量一款主板用料的標准。

我們知道,CPU、內存、顯卡這三大配件直接決定了整機的性能表現,所購買的主板是否能夠為這三大配件提供充足穩定的供電環境,也就成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CPU的供電電路通常是由電容、電感線圈、場效應管(MOSFET管)這三大部分所組成。除了能夠為CPU提供更加純淨穩定的電流之外,還起到了降壓限流的作用,以此來保証CPU的正常工作。
  在主板的供電電路中,電容和電感線圈的規格越高以及場效應管的數量越多,就代表了供電電路的品質越好。

一、什麼是固態電容?
  固態電容全名為固態鋁質電解電容,是除了鉭電容外最高端的電容,它採用高導電性分子材料,而普通的電解電容採用的是電解液。

二、固態電容有什麼作用?
  可以說,電容是保証主板和顯卡質量的關鍵,同時也可以說是衡量板卡做工的重點。不管是現在流行的固態電容,還是被很多網友罵的電解電容,它們的作用都是一樣的,電容在主板和顯卡中的作用主要來保証電壓和電流的穩定(起到濾波的作用)。

  電容的主要作用就是將一些電流的尖峰和雜波進一步過濾,以此保証各部分供電的穩定性。電容的作用就跟水庫差不多,它在水流量大的時候會放水,在水流量小的時候又會蓄水,以此來保証水庫里蓄水量的平衡。

  三、如何分辨固態電容?
  固態電容就是採用的電介質不同,它是採用高分子材料而不是電解液,其實很容易從外觀來分辨,不過也有一些特例,下面我們用實例來詳細的說明一下。
圖中紫色的三洋OSCON固態電容採用了塑料包皮

  通常來說,電解電容採用塑料包皮包裹住電容,而固態電容則是由鋁殼包裹,當然也有一些個別的例子。例如著名的三洋OSCON固態電容則是採用紫色的塑料包皮。
頂部有K形或十字形防爆紋的鋁殼電容並不是固態電容

  而目前一些低端主板和顯卡上出現的鋁殼電容同樣是採用電解液,但它們卻採用了鋁殼包裹,讓人誤以為是固態電容,這里我們就需要觀看電容上面是否有類似十字或K字的防爆紋了。有防爆紋的則是不應該是固態電容。

  頂部帶K字或十字防爆紋的就一定不是固態電容?

  不對!電容頂部的K或十字的主要作用是緩衝,而固態電容就並不一定不會像液態電容那樣膨脹,因為只要有內阻,電容就會發熱,里面的熱空氣會膨脹、上升,並讓外殼漲開,只是固態電容的穩定性和膨脹幅度要小很多,因此大部分固態電容不需要防爆紋。如三洋、紅寶石、Sacon等品牌的電容。

富士通R5級固態電容上有K字防爆紋

  但是仍有部分品牌的固態電容出于安全考慮採用了防爆紋,這樣做的好處是延長電容的使用壽命。比較常見的是黃色的富士通R5級固態電容,國內的昂達板卡比較喜歡用這種電容。此外還有一批帶K字導爆槽的固態電容,比如Nichicon395、Toshiba 78K、Hitachi GTE。
  因此判斷電容是否固態不能簡單的從外觀分析,有K字或十字防爆紋的不一定不是,採用鋁殼包裝的也不一定都是。判斷它到底是否固態電容,關鍵還是看電介質,關于這點,設計到的專業知識比較多,因此,我們普通消費者對產品的固態電容了解更多需要依賴廠商的誠信可靠。

  四、固態電容的優點
  一些網友都已經對固態電容達到一種頂禮膜拜的瘋狂地步了,下面我們先談談固態電容到底有啥優點吧。
  一、杜絕爆漿現象。電解電容的電介質為液態電解液,液態粒子在高溫下十分活躍,對電容內部產生壓力,它的沸點不是很高,因此可能會出現爆漿的情況,固態電容採用了高分子電介質,固態粒子在高溫下,無論是粒子澎漲或是活躍性均較液態電解液低,它的沸點也高達攝氏350度,因此幾乎不可能出現爆漿的可能性。
傳統電解電容出現爆漿

  第二,固態電容在等效串聯阻抗表現上相比傳統電解電容有更優異的表現。據測試顯示,固態電容在高頻運作時等效串聯電阻極為微小,而且導電性頻率特佳,具有降低電阻抗和更低熱輸出的特色,在100KHz至10MHz之間表現最為明顯。
  而傳統電解電容比較容易受使用環境的溫度和濕度影響,在高低溫穩定性方面稍差。即使是在零下攝氏55度至105度,固態電容的ESR電阻抗可以達到在0.1~0.3歐母,但電解電容則會因溫度而改變。
溫度對固態電容無法造成較大的影響

  也就是說固態電容對溫度的敏感性不是很高,而電解電容比較容易受溫度影響。在電容值方面,液態電容在攝氏20度以下,將會比其標示的電容值為低,溫度越低電容值也會隨之而下降,在攝氏零下20度下電容量下降約13%、攝氏零下55度下電容量更達至37%。這對普通用戶來說沒有什麼影響,但對于採用液態氮作終極超頻的玩家來說,固態電容可保証不會因溫度降低而使電容容量上受到影響,從而導致超頻穩定性大打節扣,因為固態電容在零下55度其電容值只會下降不足5%。

  五、理性對待固態電容
  固態電容確實有很多優點,但它並不是任何時候都適用。固態電容的低頻響應不如電解電容,如果用于涉及到音效的部分會得不到最佳的音質效果。也就是說,一款主板採用全固態電容並不一定是最合理的!

  不管是固態電容還是電解電容,它們的主要作用是濾除雜波,因此電容只要容量達到一定的數值要求即可,只要其元件質量過關,也能確保主板的穩定運行。而這一點,電解電容也完全能做到!
  再重新複習一下固態電容的優點。在105攝氏度的時候,它和電解電容的壽命同樣為2000小時,在溫度降低後,它們的壽命會增加,但是固態電容壽命增加的幅度更大,一般情況下電容的工作溫度在70度或更低,這個時候固態電容的壽命可能會達到23年,幾乎是電解電容的6倍多!但是……你的主板在23年後還會繼續使用嗎?而且這個23年是指全天候24小時開機,即使電容有那麼長的壽命,其它元器件恐怕也不能挺23年!原來如此,這樣看來,固態電容高壽命的優點實際意義並不是太大。

  固態電容的主板肯定更能超頻吧?

  目前看來,不少廠商推出的以超頻為賣點的主板大都會使用固態電容,所以說你說的“固態電容的主板更能超”這個說法勉強正確。但是對超頻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電容,線路的設計、BIOS的研發,CPU本身體質的好壞以及散熱措施都可能決定超頻的成敗。所以不存在說“將主板上的普通電解電容更換為全固態電容就能提升主板的超頻性能”,這種說法完全錯誤!如果真的要說固態電容對超頻的影響的話,那就是由于它擁有更高的耐壓和耐溫能力,因此對超頻後的系統穩定性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另外,固態電容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價格稍高,大量採用固態電容或全部採用固態電容肯定會增加主板和顯卡的制造成本,羊毛出在羊身上,這樣的主板肯定相對來說要貴上不少,而它們與電解電容的實際作用完全一樣,因此對于普通用戶來說,沒有必要多花那麼多冤枉錢。

  小結:OK,通過對“固態電容是什麼”、“固態電容有什麼作用”、“如何分辨固態電容”、“固態電容的優點”和“理性對待固態電容”五大內容版塊之後,相信各位玩家對固態電容已經有了充分的認識。

  我們對固態電容進行相關知識充電,主要目的是告訴大家購買主板時不要盲目崇拜固態電容。每個人對主板的功能需求都不盡相同,玩家購買主板應該從自己的實際需求出發,綜合產品性能,產品價格,產品品牌價值以及產品附加價值,挑選到稱心如意的好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