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和弦音樂IC

楼主(2011-09-03):
最近設計電路需要用到音樂IC,主要是用來作為提示音(如報時),音樂聲訊號必須是類比的以便經過LM380之類的IC來驅動外部喇叭,但目前找得到的都是數位方波輸出直接接喇叭或蜂鳴片,聲音很單調也不悅耳。

記得10幾年前很容易買到SEIKO 7910CG,和絃音很悅耳,但現在已經買不到了,請問大家有類似的IC可以用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露天...
音樂卡音樂ic卡片組即貼即用42秒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184258751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2大拍買找音樂ic, 就有想要的了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的回應,有在網拍找過,找得到都是直接驅動喇叭或蜂鳴片的,是方波單音並不是類比和絃,我需要的是類比訊號輸出,因為還要經過類比放大器之後再驅動外部喇叭,重點曲調要悅耳,很容易找到的那種卡片音樂ic或玩具用ic都是單音調。

网友:
要不要找一下U6295 U3567看是不是你所須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指點,但我要的東西功能不必這麼複雜,單純只要能發出和絃音樂就可以了。

网友B:
將此數位信號的輸出加一組RC低通濾波電路看此RC低通濾波電路的輸出是否變成類比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此數位信號的輸出加一組RC低通濾波電路看此RC低通濾波電路的輸出是否變成類比信號! ...

感謝您,
方波經低通濾波是可以將方波略為整形,但單音還是單音,我要找的是較較悅耳的和絃音。

20幾年前seiko 7910聲音可以做得這麼好,現在科技進步這麼多音樂IC反而退化到玩具級,真是有點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方波經低通濾波是可以將方波略為整形,但單音還是單音,我要找的是較較悅耳的和絃音。

seiko的那棵型號應該是SVM 7910吧,那應該算是最早期的音效IC
現在為了量產及市場價格便宜,大部份都是PWM的音效IC,聽起來是剌耳多了
記得相類似的IC有一些,UM66,UM3481
如果輸出要求是類比波形,那麼現在可能要考慮用錄音型的IC才能作到
ISD1820-把音源錄進去,撥放可達20秒,可觸發可連續撥放
複雜一點的可用WT588系列,但功能多價錢高,除非有特定用途不然就沒人會去用
ISD1820或WT588作好後其實都很簡便,使用過,不過價錢就不如一般音效IC了

楼主:
感謝版主大回應,是SVM7910沒錯,但看過的IC都只印7910而已。

錄音IC也是一個思考方向,但要選哪首音樂來灌也是問題(公眾播放怕有版權問題),整個電路也比較複雜一些,若能找到合用的音樂IC就方便多了。

其實以示波器觀測7910輸出波形,也不是純正弦波,也是比較近似方波,但聲音不是單音調而是有和絃,經放大器之後聽起來悅耳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沒辦法,因為現在的音效IC都是使用PWM模式來產生音源,因為便宜
所以再怎麼聽都比較剌耳,
記得youtobe上可以找到,UM66,UM3481的一些作品
可以聽到別人試作的一些聲音看合不合用了
畢竟成本是一個問題,而錄音IC都是內建DAC,自然就不會跑出方波
而且還可以作音源取樣設定,有的好一點的IC設起來和電腦放出來的也不會差異太大的
但公眾播放確實會有版權上的問題,除非是自創的
但可能最後也只能在現有比較常流通的IC中去作取捨了
不然SVM7910在大陸好像也還有人在賣,但貨品是否能用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C:
記得這是多年前玩音樂IC留下來的,可是卻找不到資料,只記得每個編號曲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得這是多年前玩音樂IC留下來的,可是卻找不到資料,只記得每個編號曲目不同

CIC.....應該是工研院電子所的MARK!之後一大票人跳出去開半導體公司-----就是現在的聯電,一開始很多人都將電子所與聯電聯想在一起.......記得是這樣,有錯請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