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驅動 GAMMA 轉換 IC AS15 DATA SHEET

楼主(2011-09-03):
EC5575-F AS15-F.pdf (653.64 KB, 下載次數: 1080)

==============================
液晶驅動 GAMMA 轉換 IC AS15 DATA SHEET
==============================
很多人上網搜尋不到AS15 / AS15-F 的DATA SHEET資料
原因是AS15 / AS15-F  只是印在IC上的代碼
此顆IC  真正名稱是 EC5575

下載後   第一頁沒有看到AS15 字眼  別急著丟棄罵人
第二頁 下面已經標示 AS15 只是印在IC_EC5575 上的代碼

网友:
連這也找的到…算您利害,給您一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Y遊大嗎  [您]字不敢當請用[你]就好

以前GAMMA 轉換功能是放在液晶AD 上的SCALER(比例縮放轉換器)裡面
顯示器製造商韌體會填入 GAMMA轉換表
不知何時 被面板製造商放進 TCON 板裡去

其實IC不怎樣 但是電路功能意義很有趣
把輸入經過連續幾個電阻分壓比較器決定轉換曲線輸出
這個方式見過
函數波信號產生器內  三角產生器轉成正弦波的方式
音響功率擴大機 SOFT-CLAMP

网友:
回复 网友B:

S 大 …我不是Y遊大啦…我是 su fei !

网友:
加工一下.給他更清楚(反正閒著沒事.手受傷)

网友:
借問一下....

這顆IC跟那種用一串電阻分壓,透過OPA做電壓偶隨的比差異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樣 只是把一堆OPA 作在一顆IC裡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可不可以將我上述的那種改用這顆IC來達到同樣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純就OPA 而言 一個蘿蔔一個坑 OPA對OPA一個一個給它對映上去  應該不會有事

當然了  你這個坑 要自己挖自己跳   試試看

TQFP-48隻腳SMD IC 耶    不要想不開   粉痛苦耶
萬一焊完  才發現電路對不起來  你不把我XX 了

网友:
 雖然不知道樓主講的是什麼,
不過感覺就很棒

小張哥:
你那紅圈框起來的是 大樂透號碼嗎? 感覺好像會中耶!
能不能用這各 ic 作個機率模擬器...
別打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問問咩

因為我也在搞一台聰明板的機器,它也是
GAMMA電路異常...想說這IC似乎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