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一下爆開的元件規格是什麼呢?

楼主(2011-09-03):
昨很興奮的看 新水滸傳完結篇,  話說豹子頭林沖突然病逝,

.... Boom...  我的PC突然關機,  可憐的林沖...不... 我可憐的聯強ATX電供應器爆了

它就在兩個大大顆的電容中間
請問各位 梁山泊的強人兄弟們, 這個元件是什麼呀?
主板上是標示 M0v1 , 掰開厚皮後, 元件上是印刷V07K /150 這個規格是....?
長的很像陶瓷電容

高雄市區長明街那買的到嗎?

謝謝大家,  <附問: 這個元件為什用很厚的熱縮管包住? 是怕像這樣爆嗎?>

.........................手機不爭氣, 圖片照不清請見諒~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應該好好的把這一篇看一遍呢 ???

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元件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是拍謝, 我以為是很特殊的東西說, 原來狼大以前就發過了呀,
我都一直以為是陶瓷電容...

感謝 jeanshyen 的指引,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小心注意:
這顆MOV 會爆開 大部分是AC送錯電(例如送入220VAC)
依樓大使用狀況 似乎與AC 無關(除非打雷引起AC異常)

那麼請注意是不是 分壓不平衡  造成問題
1.  旁邊兩顆大濾波電容 某一個不行了  引起分壓不均衡
2.    兩顆大濾波電容旁邊  各有一個 100K~330K 電阻
      用來平衡兩顆電容的電壓
      該電阻其中一個壞了 也會引起分壓不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唉呀,  那我要把電容電阻都換下來比較保險,

前陣子颱風, 台電都斷斷續續的, 我想可能是這樣爆開的,

非常謝謝 SIMON1016 的提點, 讓我長知識了,

謝謝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