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SHARP LC-32PD6T 面板規格

楼主(2011-09-04):
這台是打雷過後就變成   電源正常   背光也有  但就是黑色無畫面(白屏)

不知道是不是AD掛了   所以就先用公版點看看

但是找不到規格號碼   無法查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HARP LC-32PD6T這是電視型號.不是面板編號.要面板編號才有辦法找面板規格書.
面板編號上會有條碼.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HARP LC-32PD6T這是電視型號.不是面板編號.要面板編號才有辦法找面板規格書.

我就是沒看到條碼   什麼都沒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一台的面板好像是夏普的LK315T3LZ4BW.我也找不到規格書.

网友:
SHARP 32吋的面板.沒有規格書.也可用公板點啦.
一般SHARP的屏線定義跟LG320XW01的一樣
都是左供壓(但SHARP是5V而LG是12V)腳位定義都一樣
一樣也是1366*768

网友:
 像這個檔案..

570.55 KB, 下載次數: 84

楼主:
感謝大家熱情邀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