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轉110v 車用充電

楼主(2011-09-04):
小弟想找個12v轉110v的東西來放在車上用…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閒置不用的可以賣我…
請pm連絡囉…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需要多大的輸出功率
基本上100w以內的千元有找
"變電家"算是目前國內常見的製造商
建議你網拍搜尋看看

目前幾呼都是"模擬正弦波"
"純正弦波"貴到讓人卻步

楼主:
嗯…我只是要拿來弄另一台機車滴…所以會接的東西W數不高…
有在想說要買就買個300W的…這樣我想一般的焊槍應該也可以用了吧…
打臘機這類的東西應該也可以使用…
不過還是謝謝雄爸爸的說明喔…^^

网友:
買二手500W UPS
再挖個洞把電池線拉出來接在汽機車電池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2AC的結構跟UPS如出一轍
要拿來給打蠟機當電源
這是非常不建議的

网友:
UPS要移植到車上用
有兩個主要重點
一,必須選用12V電源系統
二,必須要有離線啟動功能

网友:
打臘機~這算是馬達類的電器囉~
有些小W的可能沒有辦法啟動~
或是用不久就掛了~

网友:
可以考慮直接選購連接12V的打蠟機

楼主:
打蠟機這個東西只是個比喻而已啦…
所以也怕以後會弄比較高w數的東西…所以這個可能要買
300-500w的比較好一點囉…
感謝上面的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