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701/FP731/T503 開機畫面閃一下就不見

楼主(2011-09-04):
雖然BENQ的通病大家都知道了,不過剛好有照相,就再PO上圖當成備份吧~
原來的故障是T701開機畫面閃一下就滅了,FP731是背光没有辦法關閉~
通常碰到BENQ 17吋的系列通病就是電容器,C5707及FU9024~
如果是FU9024掛掉了,那麼電阻型保險應該也會燒斷。
所以,碰到BENQ就。。。。
眾神啊~通通把你們請下來囉!
這兩部T701及FP731從年初就待料了,想說現在17吋修好也没有什麼很大用處。就一直待料中。。。
前幾天有人送修了一部故障情形是開機不過電,拆開看是電容器碰龜了。直接換掉就OK了~
如下圖:
我也是熱機了12個小時才交機的,交機後又隔了5天。又回來了n_004| ,不過這次情形不一樣。
這次是畫面會閃爍,想說應該是C5707不良所致。還好保險絲没有燒壞。
拆下量測,果然是C5707在作怪,就先去拆之前待料的T701。
連同上次的待料,我乾脆上淘寶去買吧~
這次採購了C5707及FU9024及高壓電容器和電阻型保險絲,都是BENQ常壞的零件~
常壞的都是這幾樣囉~
另外,再套一樣狼大常說的。。。記得補焊各焊點,尤其是高壓線圈等接點~
好啦~眾神歸位~
謝謝收看~

网友A:
一次修好這麼多台
17吋的還不錯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修好這麼多台
17吋的還不錯用啊......

都是類似的問題,因缺料就一直放著。
那天手氣順就通通給換上囉~

网友B:
換上那幾樣料件.應該超過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上那幾樣料件.應該超過百元.

我是先通通請下來方便量測,實際上這次線圈及高壓電容都没有壞~
C5707淘寶價是5元台幣,FU9024也是5元,保險絲2元。
運費比較貴約150元。
平均一下運費來算,每部螢幕的零件都在百元以下~
不過没有算工資倒是真的~
工資無價~

网友:
這幾台維修言簡意賅,受教了。

奇怪,大家都不加分,來來,給 pachiko 加分,才有好文章看 ^_^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哈,還要看手氣的丫?您也太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哈,還要看手氣的丫?您也太順了吧~~~~

師傅級的當然是靠技術啊~
我這兩光師就經常得靠"運氣"囉~

网友:
回复 楼主:

技術固然重要,不過運氣真的也有差,如果剛好想對方向,沒二下就清潔溜溜囉!
如果搞錯,都拆光了,還有的查  ^_^

网友:
很清楚的提共寶貴資訊..

网友D:
恭喜完修,要記得補焊,以免再度錫裂而故障

网友E:
回复 楼主:

想請問大大這樣去淘寶購買~~運費值得嗎??謝謝
是否可以提供是跟哪位買家購買??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要記得補焊,以免再度錫裂而故障

謝謝狼大提醒~
補焊到眼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想請問大大這樣去淘寶購買~~運費值得嗎??謝謝

因為幫朋友買了其他東西,一起集貨過來.
等於是內地的運費價格人民幣10元而已.
算是集貨賺運費啦~
我是跟山東華興買的 http://shop58546268.taobao.com/
我也有跟紅陽維修網買過 http://hypct.taobao.com/
這次有買了其中一樣撬殼工具,就是彈吉他的 pick,不過是0.3mm厚的白鐵片.我覺得很好使用~
順便獻寶一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348421578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為幫朋友買了其他東西,一起集貨過來.
等於是內地的運費價格人民幣10元而已.
算是集貨賺運費啦~

我都跟惠民買的 http://store.taobao.com/?shop_id=33420121,下次可以比較一下看看。
拆殼工具我是買6件裝的那種,大概拆5台螢幕就掛了,請問白鐵片會割傷外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跟惠民買的 http://store.taobao.com/?shop_id=33420121,下次可以比較一下看看。
拆殼工具我是買6件 ...

白鐵片硬度比較够,個人覺得蠻好用的~
這次拆HP V3000筆電,在拆上下蓋的塑膠接合處時~就一個字形容,順啦~

建議你下次採購時買來使用看看,一片RMB$3元。
惠民我也有"交關"過,也是不錯的賣家哦~

网友(2011-12-04):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