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2235WM-4 無訊號顯示

楼主(2011-09-04):
這台 VIEWSONIC VX2235WM-4 是一個親戚的。
故障情形是開機只有顯示〔沒有輸入信號〕的OSD畫面。
但實際接上PC也沒有畫面。
按〔功能鍵一〕+〔電源開關〕會出現紅綠藍等測試信號,估判燈管及高壓應該沒有問題。
據說,先前在保固內也是類似的情形送修過。
我拆機找到先前的維修痕跡~
原來的1117-33被換成1084-33了,還多加了一顆電容器。
另外一組穩壓器1118-18沒有換,但是也多加了一顆電容器。
穩壓器的電壓量測都正常,參考了另一帖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light-VX2235WM.html
lcd85311230 大,斬釘截鐵的說是24C16故障了~
還好換這顆24C16 EEPROM不用重寫資料,就上露天去拍下。每顆8元,運費30元~
呵呵~我補一下圖~
親戚後來決定買新的LED螢幕,所以這台就先接收下來囉~
謝謝收看~更感謝各位先進的無私奉獻!

网友A:
  哇! VX22耶 只花38元就修好了, 真厲害, 好羨幕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VX22耶 只花38元就修好了, 真厲害, 好羨幕喔~

呵呵~運氣好 + 先進們的無私奉獻~
痞酷真是好地方~

网友:
這台應過保不久才是,不錯修好留下來用,22吋蠻大的!
給您拍拍手!熱情的分享!

网友:
這台碰過畫面會抖動的...像鬼影一樣抖動的....清過排線...換過AD版所有電容...換過24C16還是在抖....最後退修.....實在沒招了=.=.....還不是碰過一台....這台已經是第2台了

网友:
感謝分享~我手上現在有一台症狀是使用一段時間會出現黑屏有復電又有畫面~
這個是AD板哪邊壞了~P+I換新的呢!

网友B:
這台狀況似乎都是AD板問題居多...我上次把AD所有電容全部換成220UF/25V不知道這樣有差嗎?原廠試是10UF/?V忘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狀況似乎都是AD板問題居多...我上次把AD所有電容全部換成220UF/25V不知道這樣有差嗎?原廠試是10UF/?V忘 ...

這部之前送原廠時,工程師也都是將電容器加大.
想必原廠也認為電容器加大,有助後續機器不會再度復發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部之前送原廠時,工程師也都是將電容器加大.
想必原廠也認為電容器加大,有助後續機器不會再度復發吧 ...

24C16 EEPROM不用燒入??他只是暫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C16 EEPROM不用燒入??他只是暫存器??

是啊~直接換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