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康柏筆記型電腦 COMPAQ V3000有過電燈號無畫面維修

楼主(2011-09-04):
送修這部筆電的客人說,故障情形是開機有燈號,没有畫面~
心裡冷了一半,莫非是傳說中的通病。好奇大那天才PO上返修台換晶片的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ighlight-V3000.html
嗚~跟客戶說這個没有3000摳以上,修不起來吔~
客戶很啊莎力的說,"幫我把硬碟的資料清乾淨",我不想要變成陳冠X第二!
然後問我檢測費要多少錢,我說那機器留給我"殺肉"好了~
客戶依然很啊莎力的說OK~那各位看倌說說,我要是再收檢測費,那就太没有天良了,對吧~
結果就是機器留給我。而我負責幫客戶把硬碟資料"洗"乾淨~

有了一部故障的機器,卻也只能看著"好奇大"的返修台流口水的份罷了~
想說有錢人住別墅看月亮,窮人也可以上天台去看月亮吧~畢竟月亮是大家的!!
這話說得有點酸~不過這是事實!
這下也只有"死馬當活馬醫"囉~

來去給機器脫光光~
以下幾張是拆機背的螺絲~
先拆無線模組~
再來是硬碟機~
拆下硬碟後還有螺絲~
注意~拆下光碟機後還有螺絲哦~
接下來正面的鍵盤即可拆下~
把幾個接頭拔下,接著用拆螢幕的薄片小心把上面板拆下~
接著拆下液晶面板~
得再拆下幾個螺絲才能將整個板子取下來~
拔下散熱風扇的接頭~
鬆開散熱片和主機板的固定螺絲~
翻到背面看到顯示晶片及CPU~
這就是傳說中的口香糖啊~
中秋節還未到,那先烤"錢"吧~
也許是没有修好的壓力吧~
我用熱風槍遶著吹,很高興有一條"死馬"給我作實驗~
初生之犢根本不會去注意温度及時間,就是直覺吧~
把摳摳拿下來,呵呵~電容没有被吹跑,晶片没有起水泡~
真緊張~比開樂透還緊張呢!!(真的比當新郎還緊張)
趕快先把液晶螢幕組起來看看~

呵呵~說實在的,比我之前中了樂透2萬多塊的獎金還高興啊~
組好再測一次~
後來,又花了一些時間把它升級到WIN-7看看~
暫時没有問題了~
不過,聽說没有重植晶片是"擋不久"的~
所以這部還是先放在身邊自己用,順便熱機測測看~
謝謝收看~也謝謝各位先進的無私奉獻~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位朋友有兩台 V3000,一台先前請好奇大幫忙處理好了,今天另一台又來了,狀況依舊是有開機亮燈,無畫面,硬碟也不動,就是同一種故障情形,高溫引起 GPU 虛焊!

恭喜完修了!有個問題想知道,就是熱風槍溫度幾度才會烤出這樣的好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位朋友有兩台 V3000,一台先前請好奇大幫忙處理好了,今天另一台又來了,狀況依舊 ...

說實在的,我也是瞎碰上的~
你只當參考,不要當真啊~
我的熱風槍開350度C,烤了約1分半鐘~
大約以硬幣為主遶三圈,再來外圍遶一圈的方法進行~
倒是壹元硬幣烤得顏色好漂亮!整個泛紫色,烤前我還特別找了一個新硬幣來用~
呵呵~準備把這個硬幣裱起來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其實加焊要焊到錫熔化了才有效果!
但對於無鉛錫來說...助益不大!
敢拆就是勇氣可嘉...加油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其實加焊要焊到錫熔化了才有效果!

這没有什麼勇不勇氣的啦~
都說了是死馬當活馬醫囉~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真是付費維修的話,我的心臟就没有這麼大顆了~
畢竟返修台及BGA的植球技術,也不是隨便胡籠的~
光看 好奇大 之前參加比賽的視頻,就知道下了很多功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敢當~多多練習也是有機會的
所謂的勇氣是P大至少趕拆開筆電~再裝回去
很多人應該連拆都不敢吧!!
加油~有初步的嘗試~才有想進步的知事
未來要玩BGA不會有問題啦XDD

网友D:
這台似乎是原廠設計的散熱模組無法充分散熱導致BGA虛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是晶片有問題~~還被代工廠~~索賠~~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怎麼流落在外的產品沒"擦屁股"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似乎是原廠設計的散熱模組無法充分散熱導致BGA虛焊吧?

是啊~到google搜尋一下 v3000,就會看到災情慘重啊~
只是有幸讓我參一腳吧~
聽說這種方法撐不久,所以就先收為座騎。
待我實測看看再跟各位報告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歐美有延後保固1年~~亞洲沒有n_102|
但已過延後的1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中國好像有延保一年
會吵的小孩有糖吃
台灣沒有

网友:
看樣子買這款機器的都被當傻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應該說不只這款
只要有用這顆的機器都會出問題
大陸稱顯卡門事件
查一下就知道nv有bug的還真不少
可以說沒有一個廠牌逃的過

買sony和dell的更怨吧

网友F:
同學的9300M G也中標,暑假狂寫程式、跑虛擬機器,終於跑掛了,拿去問說要多少才能處理完美,開出來的價格對我們學生來說真的是天價,而且人家也建議我們不要弄了.......
還好有人家借我機器,幫同學處理好了,也不知道能撐多久,不過這次弄一弄,同學說筆電出風口的溫度比之前低太多了......
同學那台真好拆,不用整台拆機就能把顯卡抓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學的9300M G也中標,暑假狂寫程式、跑虛擬機器,終於跑掛了,拿去問說要多少才能處理完美,開出來的價格 ...

所以這台算是怕熱中暑啦~
外部氣溫都34~5度了,裡面散熱更差~再加上晶片不良,那真是。。。
買到的人算中大獎啦!
看來這部收為座騎,可不能太超啊~
再掛掉就只能找 好奇大 了~

网友:
最近也修了2台V3000  , 狀況都一樣 , 我也拿了一台當作報酬 哈哈
正想說要不要買晶片來換哩 可是一顆要110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G:

黃老闆也真是的....沒徹底負責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基本上是建議 拆下更換有鉛錫球 會減少反修機率
這款幾乎都這樣的問題 再者 有拆下晶片的幾乎都換新版的晶片 降低回修機率
要補上散熱銅片

网友I:
對阿我修都會更換R板晶片那比較好 因為我有BGA拆拔機所以換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對阿我修都會更換R板晶片那比較好 因為我有BGA拆拔機所以換很快

BGA拆拔機。。。流口水。。。
如果再掛掉再說囉~謝謝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基本上是建議 拆下更換有鉛錫球 會減少反修機率

再壞的機率很高,這點我是有考量過~
但是,你知道人大部份都是這樣~得過且過啊!
如果真的再掛掉的話,一定遵照您的指示!謝謝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