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 繼電器 OEG OSA-SS-212DM5 替換?

楼主(2011-09-04):
有一台AIWA 床頭音響壞了,感覺是這一顆繼電器的問題,面板的LED不亮,沒過電,想買一科替換,跑遍台中電子街也找不到相同零件,反而給電源推薦一顆SH-212LM,換上也不能動。不知道有沒有相通零件可替換,大一點也無所謂。
圖面是網路抓的:

网友:
您怎麼會懷疑是繼電器不良.

不過電先從保險絲查起.

查完您還認為是RELAY不良,二手的我應該有.

网友:
繼電器一般在音響使用的地方多半是在喇叭輸出保護延遲接通用的,

但不知您的AIWA是何型號,

网友:
床頭音響比較少用RELAY當喇叭保護.

它這一顆是控制主電源的沒錯,但不至於會壞.

而且樓主說面板LED(應該是VFD)沒亮,所以判定不是繼電器故障.

网友:
近期的機種因 COST DOWN 是較少看到RELAY,
但早期的機種修過蠻多台都有的,所以要看型號才知道
沒電源應由供電電路查起,保險絲是否斷路量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保險絲斷了,有可能後端短路造成的,比較有可能的是不小心後級輸出端短路了
其實請樓主拍張照片來看是在那個部位才好判斷........

网友A:
之前看過的AIWA音響都是面板按鍵失效,導致功能錯亂,可以嘗試直接短路開關接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過的AIWA音響都是面板按鍵失效,導致功能錯亂,可以嘗試直接短路開關接腳看看 ...

直接短路,是不是這樣接

网友:
沒,是指短路面板電源開關的接腳看會不會啟動

楼主:
面板的開關按下去,會啪一聲,應該按鍵沒問題才對。所以我懷疑是繼電器的問題,插下來測量,常常有一邊不過電的情形,又買不到相同的來試,所以想看看硬上行不行。

网友(2011-10-18):
其實你應該量繼電器是否正常,否則也可以把原本的繼電器拆下來,接電試正常的話就會嗲的一聲,即是正常的!你就不用找,再不然也可以買一個繼電器看原本的有幾組NO接點,再用電線接然後熱縮管烘起來就搞定了!

网友:
再者有啪的一聲,那應該就是繼電器的聲音,代表沒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