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傻眼殺病毒也會殺掉照片檔啊

楼主(2011-09-04):
AVERST這套偵測到病毒我按移除
竟然連照片檔也殺~~~心愛的圖檔都沒囉
連垃圾桶也沒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病毒還狠~~

网友:
是Avast? 還是山寨版的:)

网友B:
用 R-STUDIO看能否救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R-STUDIO看能否救回來

相機的記憶卡~~~我試看看

网友:
我用過這隻救檔案也蠻好用的!!
Recuva

=======================================================
很久的新聞嚕,不知道跟這東西有沒有關??
http://ctimes.com.tw/news/ShowCols.asp?O=HJM6EBQC3PLSA-0TN9

网友:
記得一些 .jpg 的圖檔,也是會中毒的 XD

用 google 以關鍵字 “jpg 病毒“ 就可找到一些資料了。

网友:
你隱藏檔的選項有開嗎?
之前有一支病毒 會把原來的圖檔 目錄改成執行檔,然後把真實的檔案給隱藏起來...
但也有另外一支做法類似 不過他是把照片全刪掉....
用軟體應該可以救得回來...
我是用epm 來救的.....是我用過最強的救援軟體...

网友:
第一次聽見有jpg的病毒欸,我lag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