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91G+ 訊號選擇亂跳維修

楼主(2011-09-04):
這台是某網友送我的 BENQ FP91G+ 19吋螢幕~理由是訊號選擇會亂跳

01.電源打開後, 會不斷出現訊號選擇, 初步判斷應該是開關有問題

02.打開背後螺絲

03.再打開背後保護版

04.打開後發現有2處疑似燒焦處, 且有換過電容痕跡

05.數位處理處

06.燒焦處1, 背後有一顆 MOS

07.燒焦處2

08.電源版背面

09.本來想用接點清潔劑先清開關看看~可是沒用

10.後來索性先把開關版拔除, 螢幕不再出現OSD了

11.先用電表量量, 竟然有阻值

12.拆下後, 還是呈現數 M 歐姆組值

13.這是新品, 阻值應該呈無限大

14.既然都拆了, 所有電容就一起換新, 這是換完所有開關還有電容後

15.上機測試~完修了

网友A:
恭喜完修,電源板變色部分後面是3.3V穩壓IC喔,如果該處變色嚴重,還要注意該穩壓IC狀況及附近的16V 1000uF電容,有需要最好換掉

网友:
BenQ螢幕的問題很多. 這樣下去公司品牌形象嚴重受損.

网友:
弱弱的問一句...

它問題這麼多是他設計的不好?
還是請人代工ODM的不好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電源板變色部分後面是3.3V穩壓IC喔,如果該處變色嚴重,還要注意該穩壓IC狀況及附近的16V 1000uF ...

感謝狼大指點~我在換開關時, 已一併換掉所有電容~
穩壓 IC 我會在檢查看看~

网友:
按鍵不良應該也是BENQ的通病吧~
印象中也處理了好幾部OSD跳來跳去的,或者亮度直直跑的~
恭喜完修~

网友:
不錯的教學,我家也有這台銀幕剛好可以學習!!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