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大功率燈管測試器,點不亮燈管的維修

楼主(2011-09-05):
這支燈管測試器(12600),應該有很多大大都看過,7/21在露天買的,因為沒燈管可以測試,一直放到8/16有螢幕維修才拿出來測試,結果4支燈管都點不亮,於是上網問賣家:大功率燈管測試器拿來點Viewsonic VX924 的4 支燈管,沒有一支點的亮,請問是否有問題,可以換修嗎(已接12V 1A的直流電)。
賣家的回答:時間過很久才問不能換了喔.因為有可能你把他弄壞了.而且一堆人每次退回來都是好的.你的情況是過太久了.我不敢給你換喔.不好意思!
看了之後很無言,該賺的都讓你賺了還沒保固(而且賺很大),因為也不確定是那裡出問題,所以就繼續丟在邊邊角落。後來上淘寶買了這組(12700),前幾天收到,便拿出來測試VX2235螢幕(技術不好,所以還沒修好),測試燈管是好的,再拿12600測試器來點,結果不亮,結論是這支燈管測試器是有問題的,既然賣家不保固,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了,拆開外殼,因為大電感(錯覺,大的都當作是大電容,謝謝狼大提醒)沒有固定的關係,大電感有一支腳銅箔斷開了,難怪會有問題,將銅箔刮亮晶晶,再將大電感的腳焊回去,上+12V測試,每支燈管都可以點亮了。
燈管測試器12600

背面

斷開的銅箔

焊好的銅箔

暫時用膠帶固定大電容

新買的測試器127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邊最好不要用一般膠帶黏貼.有危險性.可用耐熱膠帶或用熱溶膠.

网友:
可以的話把焊點都補一下,尤其是燈管接頭處,會比較耐用
對了,那顆黑色臥式元件是電感,不是電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gkjnn大提醒,明天再用熱溶膠固定。

网友:
跟狼大一樣問題~~那應該是電感!!R型電感~~版主改一下吧~

楼主:
謝謝狼大、kaijay大提醒,已將大電容改成大電感。所有的焊點都補焊了,不過這些測試器附的3pin那種接頭,我還沒看過可以用的,是對岸專用的嗎?

网友:
3PIN的是小尺寸面板,上下各一燈管所用的接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買了物品本來就該 先測試了  拍賣物品網頁上都有註明保固幾天 一一
畢竟 要人家先買進來放這等你購買
不賺錢的生意誰要做?

楼主:
恩,這個物品沒有寫保固期限跟方式,自己也沒注意到,下次會多注意,謝謝提醒。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用熱溶膠好像也不大好吧,溫度上來,應該很容易就會溶掉!
應該是用電子零件專用的膠,像是"工業用膠-接著劑"之類的會比較好!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你那個點燈器不是專用測試液晶燈管用的,那是用來點螢光燈的或是紫外線燈用的
連接端子是 XH 通用型跟液晶螢幕用的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你那個點燈器不是專用測試液晶燈管用的,那是用來點螢光燈的或是紫外線燈用的

哦,這個我就不知道了,賣家寫的是大功率測試器 可測80公分長燈管,我就買了。請問專用測試液晶燈管用大概是甚麼樣子?謝謝 jamyeh65提供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用熱溶膠好像也不大好吧,溫度上來,應該很容易就會溶掉!

"工業用膠-接著劑"這個就是常看到凝固後白色的東西嗎?專門用來固定一些元件的嗎?那裡有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看到網址,再發短消息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