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2261V 使用中突然出現選單

楼主(2011-09-05):
最近趙台跟了我3年多的LG W2261V 使用中突然會出現畫面選單~~(如下圖)
可以按下旁邊的menu按鍵關閉,但是有一定的機率再次出現~~常常出現讓我很困擾
這台使用起來畫面只有讓我滿意兩個字可以形容,除了DVI開機時有時候會沒畫面比較困擾,要不然如果壞了實在捨不得。
以前使用都沒這樣的情況~請求各位高手大大幫助。

网友A:
按鍵全部換掉吧...應該可以完修...但是用3年了...電源版電容記得也順便換掉...高壓部份若是
可以的話記得捕焊...修完之後...就不只3年壽命囉!!

楼主:
是按鍵的問題嗎

但是他的按鍵是很特別超薄的,可能不好買。

我剛剛測試覺得不像是按鍵的問題耶~~因為要出現那個選單需要兩個步驟,第一步是按下menu再來要按下SET,需要兩個按鍵連續動作才有辦法。可是他都是馬上出現,應該不可按鍵能反應這麼快。

會不會是BIOS錯誤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先把連接按鍵的排線先移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全部換掉吧...應該可以完修...但是用3年了...電源版電容記得也順便換掉...高壓部份若是
可以的話記得捕 ...

電容的部分沒有報,用料比較好,之前有看過奇美都是台製超容易暴,LG沒半顆有爆掉,他是用1000u 16V,因為我找不到耐壓16V的我在空白的地方多接上了一顆2200u 16V的NCC電容,剛剛開機OK,不過還是出現調整的視窗。

至於高壓的部分全罩大大說的,全部補焊,並且仔細觀察,有無短路,然後用酒精擦拭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按鍵的問題嗎

但是他的按鍵是很特別超薄的,可能不好買。

是按鍵的問題 ,  沒錯
AD 板 MCU 的自我診斷, 當 W103 故障時, 自動GOTO MENU 顯示 ,
             還有一種處理動作 , 回復原廠設定 , 試試吧 !!!!!!!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鍵好壞是用測量的.不是用覺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按鍵的問題 ,  沒錯
AD 板 MCU 的自我診斷, 當 W103 故障時, 自動GOTO MENU 顯示 ,
             還有 ...

原來程式又這樣子的功能,學到了。

楼主:
今天把按鍵排線整理重插好已經不會再出現摟:)
感謝各位大大又學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