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銳-自由系列 ELT400AWT電源供應器電光一閃

楼主(2011-09-05):
今天拆了朋友拿來的ENERMAX-LIBERTY 保銳-自由系列 ELT400AWT電源供應器, 朋友說,他不小心踢到了電源插座,然後電源供應器就電光一閃啪一聲掛了。

拆開目視就發現 200V 10A 防爆保險絲F1燒了, 二次12V輸出電路 3300uF 16V電容器C18有爆漿的現象。

保險絲F1燒了

保險絲F1燒了

3300uF 16V電容爆漿

 3300uF 16V電容爆漿

首先把高壓側的功率管全請下來,量測一下好壞,發現 Q3 K2698 的D-G極短路,
Q5, Q3,Q1

Q5, Q3, Q1

Q5, Q3, Q1

D5, Q2正常

D5, Q2

D5, Q2

THR1負溫度係數電阻(NTC) 也燒爆了, 數值無法辯識。

NTC 也燒爆了

NTC 也燒爆了

隱約看到這NTC第一行的最後一個字母是“K”,第二行的最後一個字是”3”,圓盤的直徑約 8mm。

數值無法辯識

數值無法辯識

1.  請問版上有前輩知道這個NTC電阻的規格嗎?

2.  另外,一電阻R14 量測後阻值小於0.2 歐姆,R14表面看沒有燒傷的跡象,R14 的色碼是黑橙藍金綠(不能理解),因為我的萬用表是非常低端的,因此,不知道這電阻是否壞了?

全波整流子 BRD1 正常, R14表面看沒有燒傷

网友:
那個 R14 電阻一般都是很低的,約在零點幾個歐姆。

NTC 我一般若找不到,會用同等級的(例如 400 瓦)的相關零件來代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Q3是高壓端的主要晶體,如果確定是G-D短路的話
表示他的驅動也連帶會有故障點
因為D是帶高壓,當他與G短路時,勢必會有高壓往回灌
上電測試記得在輸入電壓加串一個W數大一點的鎢絲燈,已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Q3是高壓端的主要晶體,如果確定是G-D短路的話

雄爸爸 大大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