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數(訊號)產生器故障如何維修起?

楼主(2011-09-05):
前面板按鍵操作顯示正常,前面板所有bnc接頭輸出用示波器看無任何波形訊號但量有固定17v dc,散熱片摸很燙表示有供電,請問如何維修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樓大,您幫忙貼個圖吧!同時也把型號資料po上來,
要不然沒頭沒尾也不知道從何猜起

网友:
同 wooden 大所言,要貼圖啦,型號也要 PO上來。

另外你電壓是如何量的,用示波器還是用三用電表?

楼主:
雜牌-國產,可能比網友還要老,查不到spec,當初買應該很貴,有無人知道當初買一台要多少錢?
17v dc用便宜電錶量
請問上傳jpg,最大size是幾x幾?

网友:
回復無下文,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先看版規再發問!

网友:
按症狀看起來要從輸出級找起先修修看, 但在沒有電路圖的情況下比較南著手!

网友:
我的 IWATSU SS -7611 示波器(爆電容的,是有名的地雷機)..就是50V電壓..散熱片摸很燙..拆電晶體BCE..CE電阻值零(0)..換一個 2SC2334 就搞定....是運氣好(電源電路圖都找到)

前面板所有bnc接頭輸出用示波器看無任何波形訊號但量有固定17v dc,散熱片摸很燙表示有供電,請問如何維修起?

散熱片很燙.....

先把..中下..整條電線(是排線吧)拆掉...右下的電晶體(黑色的)應該就沒那麼燙...

線要拆時要邊號(寫字)..不然..不知是那條線...

會不會是..中下..整條電..棕色的電晶體..掛了(3對吧)...先拆掉輸出output(掛掉一定是兩個)...用電表測吧....

70MHz N & P高頻不好找..要碰運氣...可以暫用 2SD882,2SB772 只能用1MHz吧...

BNC接頭要換新...還有保護殼,塑膠的(也可用BNC堵頭--想辦法把50歐姆幹掉)

IWATSU SS -7611 示波器 BNC接頭 是特製的....一肚子火(正在想如何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