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土炮檢修外機毛細管堵塞

楼主(2011-09-05):
我有一台92年分中興資訊家分離式冷氣,8000BTU小房間使用的,數數年前曾經故障一次,一直跳機,我當時沒經驗,就宰了一個東元窗型冷氣的壓縮機給他換上去,沒想到好沒幾天毛病依舊,就開始一步一步檢查,後來發現開機後壓力一直降,然後跳機,冷媒應該沒漏,我想大概是冷媒迴路有堵塞,最可能是毛細管,又沒設備,只好想辦法,來個逆流吧,於是用一台壓縮機,將空氣打進去,給他打到225磅,再讓他從高壓吹出,弄了幾次,再將他抽真空,然後再灌冷媒,恢復工作數年了,最近因為改房間,必須移機,沒想到裝好,沒測試多久,又開始跳機,檢查又是掉壓力、跳機,老毛病又犯了,先用放冷媒逆沖,出來的冷媒小小出氣而已,冷媒放光還是不太通暢,只好再用壓縮機給他灌高壓,逆流沖毛細管,幾次以後,突然氣體大量吹出,應該是通了,再來幾次都是OK,又抽真空,灌冷媒,試機OK啦。
我不知這樣做法洽不洽當,因為我不是專業,只是喜歡DIY的人,能想到的辦法就是這樣,請先進前輩指教。

68280[/attachim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厲害,我沒設備,也沒經驗及知識,不敢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會更換壓縮機,表示你有氣焊工具&基本技術
不想更換毛細管的話,怎沒考慮直接在高壓常溫液態冷媒
要進室內機的管路上,加裝乾燥過濾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雄大! 我沒有氣焊工具,只有一個裝在小瓦斯罐的噴火嘴,
大概只能燒到三分銅管,還要用瓦片當聚熱和反射,我的抽
真空機是多年前一台報廢冰箱壓縮機改裝,進出氣部分各接
一個可鎖工作管螺絲將就而已,取其直接110V方便。

网友:
~打空氣請使用氮氣~
如毛細管常阻塞...那可能要換壓縮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lhc大
我不是專業修理人員,所以甚麼設備都沒有,謝謝你的建議,
我從昨天早上10點半檢修完成,開機到今天早上6點鐘在關機
,已經都正常了。

网友:
小瓦斯罐的噴火嘴可讓您換壓縮機,
那也夠讓您換掉毛細管了,
記得再遇到時要換掉!
很有創意的方式~

网友:
建議下次換掉毛細管與乾燥過濾器,管內雜質應該不少

楼主:
哈哈!滷雞蛋大和vans724大 你們好
我不是開店,只是喜歡胡搞瞎搞,除了自己搞,最多幫不怕死的
朋友無料搞壞不用負責而已,這是我的火雞。
以前沒經驗,燒大一些的銅管,烤到後面鐵板和電線都快燒壞了,
銀烙還黏不上去,後來用一個瓦片檔後面,溫度就夠了,也比較不
會燒到後面的東西。
冷媒表則是多年前做冷氣朋友送的舊品。
大家也可以看到第一頁,壓縮機出氣管,我只用三分套兩分把它
接起來而已,反正自己的東西,可用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Alonger 大
真不好意思!
您那打空氣機是含有水份......會不定時........
如是業餘人員當然是非常棒的實例!
謝謝您的實例分享~~~很有創意....值得加分!

楼主:
請問各位先進前輩,抽真空能否消除水分呢?
我打通毛細管後,先抽真空保持約半小時,再弄一點
冷媒進去,然後又將它抽真空,再過一陣子,才將冷媒
添加到壓力、電流都符合規格表所列為止。

网友:
我羨慕你的土炮工具,這樣就可以修冷氣,有空去買一套來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