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禾聯23吋LCD電視維修

楼主(2011-09-06):
這次是朋友請託代為檢修的,一開始就告知了是受雷擊,不開機也無電源跡象。
以下就看圖說故事吧:
這次的型號。禾聯的23吋液晶電視。
拆開背面外殼,裏頭的模組大同小異,都是一樣的組成模式。
主要的電源供應器,也是這次的主角。(這一片是已經換好的良品)
處理訊號的AD BOARD
這次這裡沒有拆開,因為裡面應該是高壓板,主要提供點燈作用。(不知幾燈管??)
這次替換的電源供應器特寫。
被換下來的電源供應器
紅圈處少了兩個元件:小的是電晶體,大的是變壓器。(懷疑損壞了,難買到)
一次側:這裡有量測到電壓,保險絲也沒燒毀。
二次側的特寫:這裡每個輸出量不到電壓,12V,5V,24V。
換了電源供應器後重新組裝起來,接上電源有待機燈號,第四台也有訊號了^^
再來一張”請指名十八銅人行氣散”,哈哈太剛好了=_=b
這次因為已經有說明是遭到電擊,所以不會懷疑其他的模組,又因為沒有待機燈號,更加確定了是電源供應有問題,最後換了電源板簡單完修。
謝謝欣賞,有錯誤的地方歡迎指導糾正^^

网友:
請問一下~變壓器該如何測量她有沒有損壞啊?? 謝謝!!~

楼主:
我是直接上電量測,因為一端有電壓156v左右,但是另一端無變壓過來。
再加上量測STPS2045CT這一顆有發現兩腳短路,所以我都把它拆掉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