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請教_音響按鈕可能是接觸不良

楼主(2011-09-06):
上圖中,第一個看到的按鈕是『退片』鍵
常常按了老半天沒反應
拆開來量電阻值

上圖是背面

問題
1.按鈕類的零件直接量電阻值,應該『完全不受到其它零件干擾』吧?
其它正常的按鈕,按壓可以得到電阻變化,有時量到 xx mΩ,有時無限大,按下後都在 xx Ω
有問題的退片鍵,某個角度可以量到 xx Ω,其它角度都是 xx mΩ

2.旁邊有一個鍵帽不見的,是暫停鈕,如果我拆這邊來補那邊,讓暫停空在那邊,不要緊吧?

3.如果要直接修理該故障按鍵,看起來好像可以拆
我沒有 wd40,只有不知品牌的接點清潔劑,好像要拆了才有可能進行灌漿作業…又怕拆了…從此不用裝回去 XD

4.這應該算『音響技術』還是『電子電路』呢?

网友:
1.按鈕類的零件直接量電阻值,應該『完全不受到其它零件干擾』吧?
其它正常的按鈕,按壓可以得到電阻變化,有時量到 xx mΩ,有時無限大,按下後都在 xx Ω , 有問題的退片鍵,某個角度可以量到 xx Ω,其它角度都是 xx mΩ

確實是不受干擾 , 因為阻值非常小 , 幾乎不會被影響 !!
[有時量到 xx mΩ,有時無限大] 這句話就不太明白你說的意思 !! 指的是沒按下的時候嗎 ??? 還是按下的時候 ???

按下後都在 xx Ω , 我覺得要是單純為 S.W 的話 XX Ω 似乎也太大了 !!
xx mΩ 還算正常 !!!

2.旁邊有一個鍵帽不見的,是暫停鈕,如果我拆這邊來補那邊,讓暫停空在那邊,不要緊吧?

當然沒關係 , 不過你可以自製一下 , 這個按鈕應該不難吧 !!

3.如果要直接修理該故障按鍵,看起來好像可以拆 , 有 wd40,只有不知品牌的接點清潔劑,好像要拆了才有可能進行灌漿作業…又怕拆了…從此不用裝回去 XD

建議不要用 wd40 等 清潔劑 , 換新的才是一勞永逸的方法 ???

4.這應該算『音響技術』還是『電子電路』呢?

你標題改一下 , 如 xxx 音響 按鍵控制問題 !!!

這不就符合了嗎 ????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我是指沒按下的時候
現在已經將兩顆都解焊了
『疑似有問題的那顆』很不穩定,有時很順,有時要歪一邊
目前處置方式為:換成隔壁的

2.自製就不好看啦~(主要原因是手藝差,材料亂 XD)
缺一顆牙…機子的主人不在意就好

3.收到!

4.說的也是,感謝指導 m(_._)m

网友:
聽描述就是接觸不良,WD40 趕快去買,一定能夠滲透進去開關內部的,噴的時後旁邊用衛生紙遮ㄧ下才不會全部油油的。

WD40 是家庭必備物,接點能清,還能潤滑與除鏽。
比較貴的復活劑只能清接點,效果也是一樣沒有特別好。

网友:
板子看起來好乾淨丫,拍起來的畫質也不錯 ^_^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平常只有灰塵,清一清就很乾淨了

有問題的是按鈕啊…srO
仍摸不著頭緒拆開,不過…我想裡面應該也磨損了,畢竟是最常按的按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咦?那你處理好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經將『不良者』替掉成隔壁的了

目前還在自製鍵帽,有夠難拔的 = =

亂猜一下,目前進度 5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我也是這樣偷懶耶,少用到,或沒用到的,拿來替換  ^_^

网友:
按鍵老化,換一個新

网友D:
不良或是漏電的按鍵最好是全部換新 。才不會咬住系統,使全部的按鍵都失去功能。如果一時找不到新品'要拿少用或用不到的來用, 則不良品焊回去最好只焊一腳, 令此按鍵失效 ,以免咬住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良或是漏電的按鍵最好是全部換新 。才不會咬住系統,使全部的按鍵都失去功能。如果一時找不到新品'要拿少 ...

感謝建議,目前是拿矽膠塞塞住

网友:
可否改用其他按鍵制,最重要是2腳或4腳

网友:
看一下版主的PCB,按鍵是兩支腳對角型的。為了方便替換節省時間,最好能找到同型的按鍵,替換。否則改來改去會很浪費時間。再不然,就是看能不能,小心的打開按鍵的塑膠掐片,把裡面的氧化銅清理乾淨,減少漏電電阻。按鍵只是 ○N/○ff的導通功能。兩腳 ,四腳看要裝在那裡。原理懂了再考慮一下按壓的應力,你會想出很多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