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顆硬碟WD30EZRS,如何格式化成一個分割磁區?(已解決)

楼主(2011-09-06):
上星期拿到一顆 WD30EZRS硬碟,接上主機,使用磁碟管理,硬碟已經割成2048GB、746.52GB二個分區,只是未格式化,本來要刪掉分區,做成一顆當成資料碟就好,結果不讓我刪除,只好先做第一個分區,做好第一個分區,第二個分區卻不讓我格式化,所以目前只能用到2GB的容量,請問有大大遇過這種情形嗎?

网友:
試試看....easeus partition master 分割看看

网友:
建議去找這個免費、開放源碼、功能強大的又好用的軟體 spfdisk。可以分割 、格式化成各種你要的組態。使用它保證沒有不能刪除分區。

网友:
這是一顆3tb 的硬碟,您有配合那張卡來使用嗎?

网友A:
問題是出在MBR單一分割區2TB的限制,請用"MBR GPT 2TB"餵狗即可
作業系統也同時必須支援GPT,x86的XP應該沒有支援....

樓上回答全部出局

网友:
除非是ufi bios 不然最大就2.2tb了

网友:
過2.2T就得找有沒有新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題是出在MBR單一分割區2TB的限制,請用"MBR GPT 2TB"餵狗即可
作業系統也同時必須支援GPT,x86的XP應該沒 ...
樓上回答全部出局

請您注意回文的禮節,才不會造成大家的不愉快!回文的朋友都是很熱心想幫忙,即使沒能幫到樓主的忙,
或是回錯了,在他們看到您的大作後一定會有所修正,但不是一下子就潑了一大盆冷水!
小弟沒惡意,只希望論壇氣氛和諧而已,離題了。

Windows XP 所支援硬碟最高容量上限是 2T,

樓主購買硬碟時應會隨附一片 HBA 卡,使用這張擴充卡以解決主機板抓不到 2TB 以上的問題,
有可能樓主沒有拿到這張來配合,或者作業系統有限制。

网友:
3TB的硬碟能支援的主機板還不多......

网友:
如果你是用貧民救星主機板廠商,2年內出的主機板可能有支援
能裝一個軟體裝上 32位元xp也能用 3tb以上
還有一個USB 2.0加速軟體,速度甚至可最快 390%
綠標資料要加倍小心

楼主:
拍謝,沒有寫清楚,主機板是 MSI 870A-G54,有支援SATA3,系統是W7 64bit,這顆硬碟有附一張卡(Highpoint Rocket 620),查了一下這張卡資料,應該是一片支援SATA 3的PCI-E的卡,硬碟接在這張卡的SATA接口,也是一樣無法使用完整的3TB硬碟空間,後來硬碟就直接接主機板的SATA 3。

楼主:
謝謝wwwtw的說明,剛才將3TB硬碟的第一個分割磁區刪除掉(當初是用MBR格式,所以只能做一個2TB大小的分割磁區,剩下的硬碟空間也不能使用),然後將MBR格式轉換為GPT格式後,3TB就可以做成一個完整的分割磁區了。

楼主(2011-11-16):
忘了說這顆硬碟是客戶的2TB綠標硬碟過了一年保固,所以直接寄新加坡RMA(上次有一顆過保硬碟,送聯X維修,過了快二個月才回來,被客戶每天催貨,維修費又貴,後來就都是自己送新加坡RMA),然後寄回來變成WD30EZRS,外加一片SATA3卡,因為要還給客戶,於是我花錢買了一顆新的2TB綠標硬碟給客戶,然後將這顆3TB硬碟收為己有,這樣應該有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