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前的ATX-400W綜合負載測試器

楼主(2011-09-06):
2010年前的ATX-400W綜合負載測試器
因有一批數量不少600W~750W電腦ATX電源,備品庫存年餘需檢測出貨,
就簡易做了這ATX-400W綜合負載測試器

2011-08準備要改進跟重製的,ATX-600W綜合負載測試器線路圖

準備中的材料(還不很齊全)

後續製做成品請再這討論
ATX-600W綜合負載測試器201109c1
http://bbs.pigoo.com/thread-32497-1-1.html

楼主:
修正ATX-600W綜合負載測試器線路圖V2版

网友:
樓主有沒有要做出來賣一下~

网友:
那我先預訂~~~~ㄏㄏ

网友:
可以用致冷模組產生冷空氣幫電阻散熱n_112|

楼主:
後續擴充點子-前身多個開關就有手自動
找到類似這東東由PIC做的,說有供應源碼,誰會寫整合程式的,想為這組做個圖控

USB多功能工具(電壓表/PC電源開關/信號發生器/計數器/定時開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426102219

一、功能特點:
(1)24路PC電源開關;   ----->電源控制,控制量程
(2)方波信號發生器;    ----->
(3)計數器/轉速表;     ----->
(4)8路電壓表;      --------->5路電壓(+3.3V,+5V,+5VSB,+12v,+12v1),3路電流(+3.3v,+5v,+12v)
(5)1路3開3關定時開關;------>可做長期測驗POWER

PC-USB由電腦記錄及控制
PS:有其他點子歡迎提出討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DIY不是很漂亮,沒成品賣,有材料清單,會做機殻或許可以搞出商品

有其他點子歡迎提出討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致冷模組就是要這樣用的,另一是做50W~200W長期負載配合PC計錄QA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DIY不是很漂亮,沒成品賣,有材料清單,會做機殻或許可以搞出商品

實用才是關鍵哩~
弄個鐵殼全部蓋在裡面~
管他美不美觀~
呵呵~

應該有2個關鍵~
1.材料清單
2.單晶片裡的程式

可惜我人在台東,材料準備不易~
不然也想搞一台來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2個關鍵都有阿,欠PC的圖控整合程序,其截取資料才可進SQL,目前只能用附送的多個單獨程序來跑,待整理後找時間POST製作過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2個關鍵都有阿,欠PC的圖控整合程序,其截取資料才可進SQL,目前只能用附送的多個單獨 ...

嗯嗯,我看到了~
要不要乾脆來辦一團套件團~
有興趣的自己買回家組焊~
然後自己找箱子裝~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晚遇到版大了,這USB多功能控制符合N年前小弟的需求丫,當時沒這東西時,是用RS-232 去控制8051 + Relay,再配合遠端遙控,定時開關!

楼主:
回复 网友C:

遇到不晚這USB多功能控制,是最近出的,N年前用RS-232控制是很正常,遠端遙控還有用網路TCP/IP的組件(IP power)
網路 IP電源控制器 IP Power 9258 4 port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16199397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都是DIY,不好弄成品,要做有材料表一一購回就可組裝起來了,目前臺灣都可在大點電子材料店,跟網路2大網拍找到材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組看起來專業多了,不過當時使用的環境需要拆面板,將各個機器上的按鈕、開關整合到繼電器上。如果只有控制電源的話,會使得該機器在Power on,Power off之後,回歸到預設功能上!

网友:
超專業的啦~

网友D:
請問為何要用繼電器, 而不直接用開關就好了,
有什麼影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為何要用繼電器, 而不直接用開關就好了,
有什麼影響嗎?

因大電流用開關有線長粗細,也不好變動成遠端控制盒,用繼電器可近負載,電壓跟電流測量不定數較少

网友D:
謝謝解說,
我之前一直用汔車燈做負載
但沒注意到車燈冷熱時的阻抗變化
以至於常有保護跳脫的情況發生
所以還是用水泥電阻比較正確

不過我想我只是一般維修用的負載
五成或六成就夠了吧
這樣測試的穏定性足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解說,
我之前一直用汔車燈做負載
但沒注意到車燈冷熱時的阻抗變化

汔車燈做負載
只要啟動時串一低電阻用低電流慢慢熱後再直通燈就不會跳脫,一般維修用的負載在短時間測試的穏定性都ok
目前用電子負載也要線形定電壓.流,穏定性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