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筆記型電腦_COMPAQ 2100不開機<已解決>

楼主(2011-09-06):
這台COMPAQ 2100聽說很久沒用了.

插上變壓器.按開機鍵.結果出現

電池掛了.

把電池取出也是這個畫面.按C會出現

按S.ESC都無動作.懷疑按鍵板也有問題.
請問各位.這個該怎麼解?

這台客戶不修了.改天再來殺肉加菜....

解決辦法:http://bbs.pigoo.com/thread-32537-1-1.html

网友:
鍵盤這一台很會壞~~外接usb鍵盤試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台p4的古董機鍵盤真的很會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接usb鍵盤沒動作.鍵盤燈沒亮.

网友:
如果把機子的鍵盤取下外接呢!
試試看BIOS電池換掉看有沒有差XD

网友:
回复 网友B:

骨董~~還是留面板比較划算~~換一片=賣一台的價~~
客戶的就沒辦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戶的.還沒有時間拆機.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開機會卡在那邊?

楼主:
剛試著開機馬上按F12.結果出現

网友:
好像是找不到開機裝置,會不會是硬碟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換了一顆正常硬碟.也是這樣.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他變成了網路開機..
不知是不是bios的開機順序跑掉了,
改成光碟開機或硬碟開機看看.....如果可以改的話....

開機按「 F10 」看能不能進bio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F2進入.可是不曉得從那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gkjnn大:

硬碟沒被偵測到,是硬碟有問題!?還是排線有污漬!?不知~~~

所以開機選項下沒出現硬碟開機選項....有光碟機嗎!?
也沒看到耶~~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硬碟換過一顆可正常開機的硬碟.
有光碟機.
看來還是得拆機看看.

网友:
小弟也有一台,它是硬碟掛了,結果就不開機!拿掉硬碟就好了!
但是不可能花錢買IDE的硬碟了,機器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