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RP-42PX10 螢幕有黑區

楼主(2011-09-06):
LG 螢幕有條垂直約5cm寬的黑條,及綠色5cm垂直條,請問是logic 壞還是面板壞.

网友:
是面板壞.也是面板上的logic 壞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32140-1-1.html
給您參考一下,或許也可能接線端子接觸不良而已、、、

楼主:
請問chlu大大,我有折開看過了,只是沒有仔細看軟排是否斷了,竟又鎖回去了,如果軟排沒斷那,是否趨動IC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驅動IC壞的機會不是很高,先開機壓一壓對應位置端子(連接線與PCB連接處)看看是否會變化就會知道是否接觸不良

楼主:
Chlu大,
我再拆開一看,軟排線只有斷兩側的兩條細線,而且將線接好了,但是情況還是一樣,沒有改善.
如果是驅動IC壞了,那可買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