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Viewsonic VX912的04N6

楼主(2011-09-06):
想請問各問大大~因為VX912 電源板上的CEF04N6在網路上都找不到,請問可以用APEC AP04N60I-AD 這棵代替嗎?? 還有是不是 SPP04N60C3這棵不能用在這個上面?? 麻煩各位大大給小弟解答一下!~拜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都可以共用,但要注意包裝型式以免D、S 極會短路

楼主:
不過我查了datasheet 發現他們的DS的二極體不一樣

CEF04N6的datasheet

SPP04N60C3的datasheet

SPP04N60C3的不就會有崩潰電壓??

之後我又找了AP04N60I的datasheet
這個應該才可以替代八??

不知道小弟這樣解釋對不對?? 請各位大大賜教!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時應該以電路的電壓做考量
上面這幾顆D、S端耐壓約600V,所以用在VX912 電源板上應該都足夠

网友:
圖示會不同的原因是因為各家MOSFET製程上差異,導致寄生二極體有所不同,不過應不至於影響電路使用

楼主:
狼大~不過我換上SPP04N60C3後,一次測保險絲就會燒斷,會是有其它的原因嗎?? 求救~

网友:
表示一次側電路還有其他問題,要先排除

楼主:
狼大~我有爬過你其他的文章,有把橋式整流拆下來測量發現沒有問題,而且這個時候送電一次測的保險絲就不會燒斷,所以是不是橋式整流後有問題??大概的原因有可能是??

网友:
維修液晶開關式電源建議切換開關(MOS)
先不要裝上去,上電後確認SG6841的
PWM脈波正常輸出之後再裝上MOS.
您可以確認一下SG6841以及周邊的
幾顆小電阻是否故障,切換開關短路
通常不會只有它壞,尤其是這個機種,
還有150V的濾波電容也要確認.
****PWM脈波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海洋大!~很寶貴的知識!~我來試試看!~

网友:
海洋大 感謝您
俸獻很寶貴的秘訣技巧
癡想 佳評分 礙身份 有失禮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海洋大!~我有參考你的意見,找到有問題的電容,換了新的電容之後,就不會有短路的問題了,不過就回到我剛開始的問題(之前不小心把04n6短路所以壞了這些),就是電路還是沒有12v輸出,而且都會有滴答的聲音,我量過SG6841的第三隻腳都在14V~20V之間跳動,請問這樣要往哪個方向檢查ㄋ??

网友:
先把04N06拆下來,上電測量6841的7腳
電壓,要接近3腳的電壓,然後測量8腳是否
有脈波輸出,指針或是數位電錶都可以測
到電壓規律的起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大!~我量1.3腳輸出是15V~17V,量1.7腳輸出是12V~14V,至於1.8腳輸出只有0V~0.1V 是不是這棵6841壞了??

网友:
通常開關MOS短路,6841跟著故障的機率
非常高,還有8腳串連到MOS的G腳電阻
也要一併檢查,S腳的那根電流取樣電阻
也要檢查,7腳的電解電容一併換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大我現在是不會短路了~,現在就是回到之前會有滴答的聲音然後沒有輸出12V,不過板大你真厲害!~那時後就是要查會有滴答生的原因,結果不小心把G,D腳短路,所以就把你說的G腳1500燒壞,之後我換了151的電阻上去,S腳的0.47電阻燒壞我也換新的,7腳的電解電容也換新的,smd電容也有10u(不過不知道這正不正常?),之後04n6跟6841也都換新,不過那時後通電就短路,所以我就又換了有問題的電容跟別的廠商的04n6,現在的問題就是回到有滴答聲沒有輸出12V,難道現在6841還要換一個新的??

网友:
有沒有先斷開通往背光電路的迴路或是確認過背光電路有無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狼大你的意思是先把T100的變壓器斷開測量嗎?

网友:
把後端背光電路與12V相接點先暫時脫離,單獨測量電源電路是否可以輸出12V

楼主:
回复 网友C:

狼大~是把JP8跟JP9先斷開就ok了嗎?!

楼主:
求救~我查了好久~現在的問題還是沒有12V電壓輸出,我很懷疑是不是8TT00039這個變壓器損壞??,有大大可以告訴我這棵變壓器怎樣測量她有沒有損壞?? 還是可以只條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