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JVC AV-29L31B CRT 電視電源指示燈一閃一閃(補圖)

楼主(2011-09-06):
請教各位大大~
JVC AV-29L31B CRT電視電源指示燈一閃一閃的~
開機有1秒的畫面與聲音皆正常~之後就沒畫面~電源指示LED一閃一閃的~
感覺像是保護電路動作的樣子~
Google大神找到圖紙~
但實在無法理解原理~
補圖:
正面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反面

水平晶體
拆下量測無短路現象

水平晶體

水平晶體

目前懷疑是電源電路的問題造成保護電路動作~
目前還在努力研究中...
請教家電達人可以指點一下嗎?
謝謝~

网友:
你這樣的問題,別人很難回答你的。

你是想自己修嗎?有拆了嗎?若是請 PO 上圖。

檢查看看電源是否有問題?電源部份的濾波電容是否大肚子了。

建議提問者若想自己修,請 PO 圖,這樣自助人助,大家才能幫你,對吧!

^_^

网友:
檢查高壓線圈,水平晶體是否短路

网友:
光看簡短的文字很難理解及判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cremaker大的提醒~
因工作忙碌~只有放假有一點時間~
外加帶小Baby~所剩時間只有一點點~
等圖片整理好後~再PO上來~
造成大家閱讀不方便~非常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教a1268n大大~
高壓線圈如何檢查?
謝謝~

网友:
先把高壓B+空焊看會不會閃,如不會及高壓壞
這台應該是大陸製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