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Klion NLC30C2 無法選台

楼主(2011-09-06):
歌林 Klion NLC30C2  第一次開機時TV 有畫面. 但按一下選台〈〉時(任一鍵)就跳到第1台頻道. 然後再怎麼按都無作用. 連使用遙控器的選台鍵〈〉也是同樣的狀況. 請問各位大大是否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是那裡有問題.該如何處理. 謝謝~~
PS. 確認是主機板的問題 . 有換過照片中左上角的MCU IC(從另一片好的主機板拆的)但狀況一樣. 請問要從何檢測起.會是那裡有問題.

网友:
左上角的MCU IC旁有一顆記憶IC..
處理看看吧.

网友:
自動掃台或重置看看能不能改善

网友:
已經無記憶電台,重新自動掃描頻道應該就好了

楼主:
已解決 . 重新自動掃描頻道就好了. 感謝樓上各位大大的指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