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道台灣哪一家電料行有賣1W低阻值的精密電阻

楼主(2011-09-06):
誰知道台灣哪一家電料行有賣1W低阻值的精密電阻,低於1Ω的1%精密電阻?
在台北看過有賣 1/4W 1/2W的精密電阻,而且阻值都是從一歐姆起跳。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並聯的方式~達到你想要的阻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並聯的方式~達到你想要的阻值呢?

真的找不到的話只好用並聯硬上了....但是,0.1Ω 需要並聯10隻電阻....有點不太實用。電路板可能擠不下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參考
http://www.ehouse.url.tw/

這一家的發燒電阻太高檔了。
因為只需要 2W 0.1Ω 兩隻,1W比較好找,準備找 1W .22Ω兩隻來並聯,所以共只需要四隻 1W .22Ω。所以可能要找電料行比較好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有一定的數量的話
直接找工廠應該會比較快

网友:
如果是作為電流取樣用,用康銅絲會比較快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D:

狼大~請問"康銅絲" 跟一般的鐵絲線不同嗎?

网友:
幫你找到康銅絲的說明…但是firefox沒有新同文堂了…所以就不翻繁中了…

其实康铜丝检测电流主要用的是分流原理,当电流在康铜丝中流过时,在其两端产生电压,当康铜丝长度一定时(忽略温度影响),在两端产生的电压与流过康铜丝的电流成正比,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康铜丝两端的电压来间接的反映出其电流值.常用的电流表其实就是75毫伏的电压表,即满刻度为75毫伏.所以我们可以这样选择康铜丝,长度:以电流表满刻度为测量电流值.如10A电流表可选择当流过康铜丝电流为10A时取其75毫伏的长度.截面积:可取3-5A/平方毫米(经验值).
简单的理解,就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分流器或取样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要用康銅絲的話......是不是還要買一台低阻計或毫歐姆表(肖想很久了).......嗯!投資愈來愈大了。
我看還是先買10根一歐姆的電阻並聯試試看,只要幾塊錢就搞定。

网友:
如果少量可以把电阻括到需要的質後再把它塗上絕緣塗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