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主板不開機 疑MOS附近元件

楼主(2011-09-06):
小弟剛接觸維修這塊,目前手上遇到的這張板子MOS拆下來測量皆是OK的,但其中一顆焊回板子上面就會短路,換新的上去也依樣會發生短路的狀況,所以想請問各位前輩,若是遇到這種狀況,有可能是MOS附近哪個元件出問題嗎?出問題的MOS有用紅圈圈起來..BUT..拆下來測量都是OK的n_040|

楼主:
呃..貼圖失敗n_029|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比對組值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紅圈處的MOS是由旁邊的RT9218控制的
如果MOS插下測量是正常的
那表示驅動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阻值部分比對為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雄大~那代表說有可能是那顆RT9218出問題嚕?請問那顆該怎麼測量??

网友:
請問蓋此樓的cat06172007大,我也有一片一模一樣的板子,故障現象是否為一上電源就全短路,所有電壓都沒有,風扇不轉,南橋會燙手,但表面並無起泡,將電源關閉後南橋表面溫度迅速降低,
所以想請您一起研究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狀況應該不一樣喔~~我有3.3V,南僑的部分不會發燙~~

楼主:
回复 网友A:

RT9128換上拆機良品~~BUT~狀況是一樣的n_029|

网友:
回复 网友E:

測旁邊的電感對地阻抗,如果過低、短路,那不用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s10274chen大,電感對地---->短路n_011|不用玩了是代表可以放棄他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cat06172007大,因為那個是北橋的供電,如果........很不幸真的是那樣的狀況,那麼北橋可能就有問題了(除非,只是很幸運的是小電容之類的東西短路)。
一般情況下,沒有設備確實是不用玩了,如果有設備的話,那還有得搞。

楼主:
回复 网友F:

s10274chen大~感謝您提供的寶貴知識,等等來去烤北橋~希望只是脫焊n_009|

网友:
不確定你短路的mosfet是上管還是下管(不過我猜應該是下管...)
剛看了一下RT9218的DataSheet
如果換新的mosfet上去還是一樣短路
可查一下RT9218的第14 pin phase腳有沒有對地短路或阻值過低
把RT9218解焊下來再看mosfet ds 端的短路情形還有沒有繼續發生
如果短路情況消除的話就可確定是RT9218壞了
換一個RT921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