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強鑽頭 V.S 最強金屬板

楼主(2011-09-07):
最強鑽頭 V.S 最強金屬板-上

最強鑽頭 V.S 最強金屬板-下

楼主:
精采的對決...

网友:
我本來想說有一方會碎裂.
相同材質的矛與盾. 盾勝出.
看來矛要再硬上一些才有可能勝出.

网友:
有這麼硬的金屬喔,...跟鑽石比ㄋ...

网友:
企業合作一下不就好了!!
拿超硬金屬來做鑽頭!! 能鑽的東西不就又更上一層了!!

网友:
真好看 ,謝謝分享
哪個中川是超合金專家,看到機器愣了一下
再看到鑽頭安心一半,就知道輸贏
相同硬度,矛最尖要是被磨掉,撞擊力也沒效果,矛自己還會內傷

网友:
雖是馬後炮.....但是要比硬度不是這樣比的。
要不然讓「硬金屬一方」做個鑽頭來鑽「鑽頭一方」做出來的金屬板看看。

网友:
【A】
如果是【最強鑽頭】與【 最強金屬板】相同硬度~相同材質的話~
鑽頭【一定輸的】~  因為【鑽頭頂多5公斤】 《--》 【 最強金屬板】【有55公斤】。。。    【如果融化的總熱量來看的話】【熔解 最強金屬板】的總熱量is【鑽頭】的11倍

【B】但是 實際較量~ 的是【【鑽頭】前面那些  螺旋紋狀】的金屬部份~
那些【金屬部位】~在鑽不到2分鐘~    【因為散熱不完全之緣故】。。溫度就達到【3000度】《--》被熔解與磨平了!!

【C】咱 鑽過一次 【不鏽鋼】~     【不鏽鋼】實在是【太滑了】~      只見【那個】鑽頭~【會上下左右滑動】。。
根本鑽 不進去~ 不到50秒~    鑽鐵的鑽頭 就駑鈍掉了  》《

网友:
這個電視劇有蠻多系列的...
講真還蠻好看的...

可以選取下方的矛X盾(下面是矛x盾 整形醫生對矽膠 )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yZnvKIc1ro/

相同材質的鑽頭一定輸盾..
主要是散熱問題..
矛只有尖端散熱..,盾卻有大面積散熱..
就算有大量的冷卻水和切割液也無用...
當溫度升高時..金屬就硬度就降低了(軟化了)...

网友(2012-04-07):
第3戰聲音變了 我也以為那台戰車打穿了結果是戰車自己先掛
最強鑽頭V.S.最強金屬板 這系列的對決真的太精彩了 第3戰那個戰車級的鑽機真的夠屌 照理說戰車級的那台切消力的力道應該是3戰當中最強的一款 不過沒想到反而是最快掛點的
  我覺的關鍵除了是鑽頭的硬度外 另外驅動鑽頭的馬達也是關鍵! 就算鑽頭還挺的住沒斷裂 但馬達承受不住安全裝制強制啟動也沒用
雖然最後那台戰車級的是鑽頭也掛掉了也沒話說   戰車級的那台雖然強調的是除了一般的旋轉切消外還多了上下衝擊的功能 但是最重要的鑽頭不夠硬 衝擊下反而造成鑽頭更快掛掉
第2戰 那台機器是關鍵  明顯那塊超合金已經有凹槽的傷痕了 照理說第2戰那台只要安全裝制不啟動 那切穿應該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了 因為那超合金真的做的夠厚 原理上當然承受力會更高 短時間內一定是金屬板佔上風 但既然有切痕了 應該代表第2戰那台機器是破壞的了那塊合金板的材質了 只是馬達承受不住 受限於安全裝制下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