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那位大大有在幫人換偏光膜

楼主(2011-09-07):
請問有那位大大有在幫人換偏光膜. 希望住在台北縣市或桃園縣市. email : wutungjung528@pchome.com.tw  謝謝~~

网友:
我有換過幾次..
後來放棄了~~
夭壽難撕..
施力不對的話~玻璃很容易破~
沒想像中好玩~

网友:
我剛換過一片27的..撕下很快...貼上就真的很難..
最後也貼成功..就是要慢慢貼..一有氣泡就要馬上處理

网友:
不知, 液晶面板工廠,是用什麼方法去貼偏光膜。又不能像汽車貼隔熱紙一樣,噴水或是噴清潔濟把空氣趕出來!?

网友:
最好是兩個人換,大面板的偏光膜,一個人壓氣泡,一個人送料,遇到氣泡一定要退回去在重新貼,不能貼完才想要把空氣趕出來

网友:
偏光片它不是靜電貼...背膠很黏,有氣泡跟本推不動...

上次就向盧大買來貼汽車用的銀幕,第一次貼有氣泡,還傻傻的想把它推開...推都推不動!!
後來還是撕掉重貼!!

重貼偏光板,一定要一次到位,慢慢下去,不然有氣泡,再撕起來,如有折痕那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