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IPLUS HLT-HM371Q 無背光,操作無反應 "已解決"

楼主(2011-09-07):
由於不是本科系,對於電子,只有檢查出爆電容和燒保險絲的程度而已QQ
但是潛水很久,卻好像看不到類似的情況可依樣化葫蘆,只好請各位大大幫忙~~

狀況1:開機時一切正常,幾分鐘後螢幕黑掉(時間不固定),喇叭也沒聲音,跳掉的同時喇叭會有"啪"一聲,後方無燒焦味,電源燈恆亮-綠色(從後面看燈管沒亮),遙控器與側邊按鍵沒反應,只能從電源線拔除才能重新開機,重開後偶爾狀況會相同(插上電源線,先亮電源燈-紅,按開啟後亮綠燈,但螢幕仍然是黑的,燈管同樣沒亮),多開幾次偶爾卻可以開得起來,可是維持沒幾分鐘又會再發生一次。

狀況2:開機時一切正常,幾分鐘後開始出現橫線條,隨時間越長越嚴重(大約兩到三小時),最後則會突然整個都變成橫直線條,有些時候四個角落還會參雜一些方塊,這狀況喇叭有時可以聽見聲音、有時則發出嗤嗤聲(像沒有訊號的聲音)。

狀況1&2:正常時
狀況1:跳掉-電源恆亮
狀況2:開始出現橫線條-電腦端NG / 電視端正常
狀況2:幾小時後--電視端與電腦端情況相同
電腦端
電視端
偶爾四個邊緣會有方塊

拆了..

電源板
高壓板
高壓板IC

主機板
主機板背面
FUSE被熱縮套包住,通路,正常

目前看到有兩個疑問,但電表量起來卻正常..
疑問1:主機板L64看似有被補焊過,L76看起來是電晶體被拔掉?
疑問2:電源板高壓線圈底下有類似燒焦痕跡

電容看與量測數值都正常,IC也無貫穿現象..
請問各位大大,我能從何處著手?

********************************************************************************

經chlu大的引導與分析
將穩壓IC附近的電解電容全部更換過後
我...我....我...我成功啦~~~!!!

用吹風機吹各部位電容
畫面訊號也無異常
接下來就等待燒機確認

超開心的啊啊啊啊啊啊~~~~~~

經超過30小時的燒機,確認完修,感謝大大們~~

楼主:
啊啊啊~~怎麼沒有圖片
是權限的關係嗎><

是權限的關係,謝謝各位大大..
待積分足夠後我會再編輯過@@

已編輯,謝謝^^

呃~~怎麼下面有一堆有上傳,但沒點選的照片也上去了><

网友:
聽敘述1.不定時黑屏 指示燈綠燈 背光不亮 可能 電源板的STB有到主基板,但觸發信號截止
           2.可開機時畫面正常 但熱機後會出現橫線條,T-CON不良機率高
           但不太同時壞2塊基板,機率太低了 統籌以上情況 加上你所拍的照片 應該是第2張
           主基板照片中穩壓IC或週邊電容不良引起

网友:
可以用逍遙大的吹風機大法,能迅速找出故障點,也是懶人大法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議將下圖中標記的、或是電解電容全數更換(可能其中有故障)

网友:
個人覺得是驅動版的主晶片過熱,或是其他零件過熱引起的故障,先看看晶片它的溫度在快出現故障時會不會很燙,我處理過一台,加個散熱片跟風扇就搞定了。

楼主:
了解了,謝謝前面幾位大大的分析與引導,明天早上下班會到材料行買零件試試看(如果找得到),先上班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wth61821大大有說到我本身疑惑的地方,現象有兩種,讓我就算想直接換板都得二擇一,換兩塊又不符經濟效益。
另外再想問個問題,T-CON是殺毀QQ?是IC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CHLU大詳細的圖解,換掉圈圈的電解電容嗎?還是框框裡的所有零件(包括方形的,稱電晶體?)?所以電解電容是無法從外觀辨識好壞?

楼主:
東佑大與eson大和前面幾位大大分析方向都是熱當,和我解析的大方向相同,只不過有方向就像大海撈針,幸好有各位大大的協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解電容,(圓形框起來的)

网友:
可能是t com的軟排故障  清一清
如無改善  請送修吧  我的懷疑是 面板
的軟排 已故障喔  請往負壓 檢測 付 6.5v
線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個問題想問chlu大,請問這是如何判定穩壓IC旁的電容有問題呢?因為我目視看起來是正常的,還是從經驗上判斷的呢?(材料行還沒開,趁這時間想問一下,多學點經驗@@)

网友:
一開始是學術上教的,再過來都是成經驗 一些基本電子零件 故障會產生的特性,
當然不是百分百,但是會讓你有個基本概念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遇到這種情形,以經驗二十幾年知道大致上都是穩壓濾波造成,所以最好全部電容更換才不容易改天又換另一顆故障。
另外您也可以開機後用吹風機(高溫)往電容吹一吹,若吹到有故障電容相信畫面馬上不正常、、、

楼主:
嗯嗯,是經驗啊..趕不上呢

今天早上十點多把東西買齊後,發現我的焊槍沒辦法一次融兩腳,嘗試很久,還試圖想用暴力的,後來放棄自己解焊,帶來公司請同事幫我,同事把錫滴上去再融,一次就起來了真的經驗太重要了,又學到一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個問題想問chlu大,請問這是如何判定穩壓IC旁的電容有問題呢?因為我目視看起來是正常 ...

我都用量的,不拆就沒真相!!

楼主:
太太太太感謝前面幾位大大的經驗分享啦
自己動手的電視看起來特別有感覺啊啊啊啊啊!!!
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完修--

楼主:
謝謝chlu大!

另外一提,電視電源插在延長線上,當分別關閉其他電源時,電視螢幕總會閃一下再恢復,早上換掉電容後,這個現象就沒了耶!
原來電壓不正常很久了,還以為是分太多(只插了抽風機跟電視),對於電方面還真的有很長的路啊啊!(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