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可否介紹網路上幾種好用的除錯卡

楼主(2011-09-07):
請問各位大大可否介紹網路上在賣的幾種好用的除錯卡 筆電用
支援華碩筆電

网友:
除錯卡對新款機器支援度都很差
而且華碩已改成插軟線式
這種東西要兼具很難

基本上雙核心以上的機器
我已經不用除錯卡了

网友:
鑫帝的偵錯卡還不錯,用過10多款,代碼最正確,比拍賣上那種有個液晶面板號稱6"7"8""~~~~N代,
代碼老是卡在 25. 26. 的除錯卡好用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雙核心後期的幾乎都不支援插卡的除錯卡了  因為街口都改為mimi街口 或是 軟排
建議 有個維修的基本概念  畢竟 除錯卡是參考用的能大約知道由那下手 查起才是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