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這種IC如何焊接?

楼主(2011-09-07):
請問各位達人,
如果遇到如照片的IC該如何焊接呢?
它的PIN腳都縮在裡面,
而不像一般IC PIN腳都露在外面比較好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應該是QFN封裝吧~~對新手來說滿難攪的...

网友:
不了解樓主有什麼銲接工具?

這種東東我沒銲過,不過我想用熱風槍應該可以銲得上的。

^_^

楼主:
我只有熱風槍和烙鐵,
我記得是用熱風槍,
但是我忘了程序了.

网友:
程序喔, 如果是用熱風槍我會:
1. 把ic腳和電路板上的殘錫清一清.ic底部中間那塊也要清乾淨
2. 在電路板上的焊點上點錫.
3. 把ic對齊放上去.
4. 用熱風槍微風慢慢加熱, 電路板上焊點的錫熔了,自然會接上.
5, 用電錶量量看是否有銲好或是短路.
再不行第4個步驟就要用烙鐵, 烙鐵頭用尖一點的去焊.

楼主:
感謝Ricky大回覆,
我記得老師之前教過的手法和您一樣,
說只要對一邊的腳就好了,
再來用熱風槍去吹,
所有的腳就會湊上去了,
但是我弄就好像它自己不回湊上去,
而且IC邊的板子都被我吹到有點燒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熱風槍在吹的時候不能不動一直對著IC吹喔.
要晃動熱風槍, 最好是畫圈圈, 熱度才會均勻.

网友:
在工具有限的情況下.....
用熱風槍是最快的了.....
不過我也曾經看過有人去買座焊上去,整顆直接放進去座裡就好了.....

网友:
用熱風槍,中央接地的地方焊錫不能太多,否則一壓焊錫就會跑出來造成短路

网友:
用熱風槍手工焊接,可由3:28開始看
How to Solder QFN MLF chips Using Hot Air without Solder Paste and Stencil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_Qt5CtUlqY

用錫膏的方式:
QFN IC Prototyping [1 of 2] - Solder Paste and Chip Placemen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qJN1CTCOQs

QFN IC Prototyping [2 of 2] - Solder Paste and Chip Placemen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p1JtBvQl98&NR=1

免用熱風槍,烙鐵加錫背面加溫法.
QFN reflow without hot air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f-SBC0GrU

网友(2012-05-30):
影片中那個透明的液體是助焊劑嗎?

网友:
這種封裝的IC
正中間的PAD含有散熱作用
嚴禁使用IC座

网友:
那個好像是免洗的助焊劑,不過應該也是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