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時鐘修復請益

楼主(2011-09-07):
各位前輩,
因家裡好多如附圖這種電子鐘,
使用一陣子後,都是相類似情形,少一筆或少二筆畫,
如圖中,正確應該是8點53分16秒
請問,這種問題有辦法修復嗎?

网友:
有可能是導電膠帶的問題,把導電膠帶及 LCD 的接觸清一下看看。

网友:
假如你的電路板和玻璃面是用"壓接觸"的方式,那比較好救,拆下"橡皮"接觸點清理就可能會好,我的FLUKE 電表就是這樣救回來的!! 但是"電子鐘"價錢很少超過500 1000以上,所以比較少用"導電橡皮",而是用一種叫做"斑馬膠帶"的黑/透明相間的導電"碳排線"它使用約180度熱壓上去,經過幾年之後有的會"脫落"導致幾個玻璃電極接觸不良,就會造成顯示"脫節"的現象,我在網路上有看過販售 斑馬膠帶 熱壓接的"工具" 一特殊長型烙鐵頭 一特殊的"熱壓"塑膠條 這樣就可以修復,土法鍊鋼 用烙鐵加熱"熱縮套管"間接加熱到 斑馬膠帶上,或許可以修復,我曾經做過但是"仍舊缺了一兩"段"",你的電子鐘成非是"價值連城"或是"意義非凡",自修OK啦! 送修可能沒"店"會接手吧!! 價錢應該遠超過新品價格...

网友:
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 確如 antlu 所說的那樣 !!

前幾天我才拆修了一台計算機 !!

要送修不如買新的 !!

計算機買新的 120 元

我就直接拿紙片摺一摺墊在 "碳排線" 上 !!!

就解決問題了 !! 湊合著用吧 !! 不知哪天又會跑出來 !!!

在時侯再說了 !!!

楼主:
感謝以上諸位大大的回覆
我大概知道問題出在哪了

再請問
如圖這個電子鐘
我拆開內部 發現碳排線共有21個接觸點
那如圖這樣 「缺三筆劃」的情形
請問如何對應出出問題的接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出在最邊緣的線吧!! 試看看!!

网友:
這種東西要用一種橡皮型的烙鐵頭來作壓接
即使一般維修站換新的也是如此使用,
如果沒有新的那條塑膠排線可換時
那就只能純加熱加壓死馬當活馬醫了
因為新的除了碳膜外,在間隔之間有一層加熱會熔解的薄膠
不過久了都很容易脫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