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L4000 找不到硬碟

楼主(2011-09-07):
最近朋友的NB出現了一個問題,
開機常常開到出現"ASUS"就不動了,
不然就是硬碟指示燈一直恆亮,
進去BIOS裡看硬碟選項是AUTO,
表示找不到硬碟,
開到最後居然顯示找不到硬碟;
剛好小弟有一台同型NB,
經過交叉比對,
確認硬碟是正常的,
請問這是主機板哪裡出現問題呢?
有嚐試著拆解,
但是還是拆不太起來,
還是將背面所有螺絲拆掉就可以把主機板拿起來了嗎?

ASUS L4000

ASUS L4000

BIOS選項 找不到硬碟

BIOS選項 找不到硬碟

找不到硬碟

找不到硬碟

背面圖

背面圖

同型機

同型機

网友:
將bios回復預試值試試看.
再不行, 更新bios
我有一台asus m3000n,起先抓到光碟和網卡,更新bios後就抓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Ricky大,
BIOS如何回復預設值呢?
NB不像桌機可以把水銀電池拿掉再裝上.

剛剛去官網查了一下,
最新的BIOS為0209版,
跟我這台的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進bios最後一頁有恢復預設值選項
或者拔cmos電池也可

如果已排除硬碟故障那就是主機板的問題
跟bios設定無關

网友C:
看樣子南僑問題或是整合橋虛焊部分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版本一樣沒關係. 再重燒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樣子南僑問題或是整合橋虛焊部分可能性就大了

回eson大,
看樣子要先把NB外殼給拆解掉才能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版本一樣沒關係. 再重燒一次.

Ricky大,
如果都找不到硬碟,
該如何重新燒錄BIOS呢?
不好意思!

网友:
要不要把CDROM抽出,再試能否抓得到HD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BIOS檔案和燒錄程式跟Hiren's bootcd燒成一片光碟.
用Hiren's bootcd開機, 在DOS下燒.

楼主:
剛剛手賤把整台NB給拆解了,
拆解完後居然不知要從何下手。

怎麼圖片傳不上去??

网友:
先補焊插槽

楼主:
請問NB如何辯識南橋、北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