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卡的購買選擇?

楼主(2011-09-07):
數片lga 775 及amd am2/3 m/b不開機,看了網路產品價格從6x元到數百元皆有,這類產品從無買過
1、假如bios ic錯誤,debug卡會跑到什麼碼?
2、相容性好(chipset從舊到intel ix都支援),價格又幾10元的有什麼型號可介紹?
3、可顯示3.3V/5V/reset/pci frame 訊號的略貴,請問這類額外燈號有無必要?

网友A:
版裡有很多有關除錯卡的舊文章,這類文章被討論過很多次,要善加利用搜索功能,可以增加許多知識。這篇你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8C%AF%E5%8D%A1.html

网友:
除錯卡是啥?....應該要稱為偵錯卡,這玩意的目的是協助你縮小搜尋範圍,
減少大海撈針的時間。除錯卡也不是萬靈丹,因為它顯示的碼無法100%
跟你保證是哪出錯,有很多情況也會導致同一種徵狀出現.....

我個人認為...

1.要實用
搞什麼LCD顯示我覺得沒必要,八段顯示LED的種類就很好用了,只要
能清除顯示故障碼即可,又不是什麼多媒體娛樂機還得跑歌詞有的沒的。

2.挑介面
常見的以PCI介面為大宗,如果你有修筆電你可以選擇支援LPT、MINI-PCI
等修筆電會用到的介面。

3.挑燈號
我想這燈號不外乎電壓燈號(12、3.3、5V)訊號燈號(什麼reset、pci frame)
你可以多看些款式,你就會知道哪些燈號是必要的了,沒必要的它不會做
上去..

4.相容性
這點我個人也很想求證,看有沒有哪些太老舊的卡無法支援比較新的BIOS,
我個人尚未碰到過,希望大家講講自身經驗

最後,就是這玩意在台灣賣的大多是從對岸來的,八九不離十賣的都是那幾
種,台灣幾乎沒有"國產貨"。你多比價就可以買到實惠的產品了。

网友:
1、假如bios ic錯誤,debug卡會跑到什麼碼?
==>如 BIOS ic錯誤,debug卡應該不會跑 Code,這類問題常見於工廠組裝時,裝錯 BIOS IS 發生問題。

3、可顯示3.3V/5V/reset/pci frame 訊號的略貴,請問這類額外燈號有無必要?
==>個人認為有這類額外燈號會比較方便,至少你可確認 3.3V /5V 電壓沒問題。

网友:
不知道有人有買過現在拍賣上出的中文顯示還能記憶的除錯卡嗎?
到底好不好用呢?雖然我已經有一片了,但看了中文這片不知能多告知多出來資訊
不然一般跟原本一樣再買沒意義囉~

网友:
我自已還在用ISA/PCI兩用的雙位偵錯卡.... 還不錯用, 雖然舊, 但到現在還OK...

至於燈號.... 個人認為Frame BIOS RST那些有相對比較好, 比較一目了然啊... 不用老是拿萬用表量.

网友B(2011-10-09):
引用 网友A:
版裡有很多有關除錯卡的舊文章,這類文章被討論過很多次,要善加利用搜索功能,可以增加許多知識。這篇你參 ...

大大:怎麼找不到頁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怎麼找不到頁面??

嘿嘿,好像移走了?不太清楚怎麼回事,不過你可以到本貼最頂端,有搜索欄,KEY入關鍵字「除錯卡」就可以找到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