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or SMD重焊為何要清掉舊焊鍚?

楼主(2011-09-07):
1、假如bga ic並沒有壞,單純裂焊 或 斷焊,那拔起來後,加點焊油,重新焊回去即可,為何要清舊焊料/植球重上鍚球?
2、smd ic重焊,要不要清掉舊焊鍚?理由?

网友:
我個人是覺得 原本的PAD上有錫
會讓元件擺放不平衡(無法貼平板子)
會不好焊(我個人焊工差~請鞭策我吧@@)

网友:
BGA回焊當然要清除原有焊點上的錫阿,否則你怎麼確保重新植珠
後的錫珠能與焊點正確接觸?

SMD IC要不要清除得視情況而定,因為IC封裝很多種,有的用熱風槍
吹回就可以回焊...

网友:
這理由很簡單,舊錫表面會有氧化層,不易融合,新錫沒有氧化層當然易於融合
這點你用烙鐵在同一焊點操作幾次就可以得到印證,這也是我們要不斷地清潔焊頭的原因

网友:
主要是IMC銅錫合金的問題
可以看以下本論壇的連結
講得很清楚
http://bbs.pigoo.com/thread-3082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