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DVD-S53 DVD播放機

楼主(2011-09-07):
PANASONIC DVD-S53 DVD播放機~
這台是姊夫的朋友送他的2手機~
這台dvd可以支援hdmi 可以1080p喔~~
心想因該很讚~~~拿來放放看~~結果~~ 放下去開機完~~
出現holle字幕後就斷電了~~在起不能~~必須斷電等放電完再開~~
他又holle了~~但是這次到dvd畫面~~又斷電~~
心想哪有那麼好~~送一台這麼棒的dvd~~~拆開看看吧~~~
先看一下正面
後面~~
有hdmi 但是~是dvd~~@@"
拆掉外殼
感覺電路沒有很複雜~~
開始拆吧~~~
請下來了~~
挖~~~VFD~修不好把他殺來玩~~
主板背部~~~
電源輸入端背板~~
這顆IC因該是控制VFD的~~
不接光碟控制跟解碼版~~可以開機~~
基本控制也是OK的~~
心想~~使用一半會斷電~~依電腦POWER的觀念因該是電容老化造成功率不足~~
可是看他每一顆電容都很健康~~
先用示波器大概量一下~~~
量了很久沒有發現異狀~~~
發現不接光碟機時~~都正常~~~
接上就死掉~~~推不動光碟機?~~~~~
我把板子上的電容全部請下來量一次~~都正常~~
最後發現問題了~~~"機器是好的~~他要吃220V"~~這台害我搞了2天~~~
不過一般家電~~沒事要吃220V~~真是........
題外話~~~請問一下~~這樣有辦法改成110V嗎~~~
電源部分

原本有看到板子上~~250V~~~但是因為8字線的接頭~~加上是一般插頭~~
我天真的認為~他跟筆電的變壓器一樣~~會自動變壓~~~@@"
謝謝觀賞~~~

网友:
還真特別,吃220V~~

网友:
機器規格還蠻新的,但交換式電源設計是早期的?

网友:
吃220V的電???
難不成這是東南亞規格???
這台要改成吃110V的電.....應該是可以吧.....

网友:
怎沒220切110的開關XD

比起dvd,大大的示波器讓我流口水

网友:
電源變壓器要換~

网友:
看一下一次側輸入交流濾波,如果是兩顆電容串聯,應該有機會改成倍壓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