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EVENTEAM 七盟電源供應器維修 ST-420BKV-03F

楼主(2011-09-08):
很久沒發帖了,當練功參考,並請前輩不吝指教!
這次的圖是修好後才拍的,所以資料不多,請見諒!!
今天主角SEVENTEAM 七盟 ST-420BKV-03F
這是我單位一位長官的電腦,檢查發現開關無法啟動。
拆下POWER檢查明顯有爆電容狀況,另外還發現494旁有一顆電阻嚴重燒毀
二話不說,先把有明顯故障的零件更換
換好後上電測試,能啟動了,但是變壓器旁出現高頻聲,又是小電容作怪
要拆小電容大工程把散熱片與連接的零件都請下來,順便測試一下好壞
花了不少時間,換好後裝機測試,遭.............無法啟動....
測+5VSB 有 PS/ON +4.....(數值忘了)有 ,想應該晶片燒了
PS223....在我上次發的帖中有用到這顆
http://bbs.pigoo.com/thread-29976-1-1.html
上次的經驗PS223應該沒這麼容易燒,把外加小板拆下檢查各零件
................都是正常的,背板的零件,都是好的,PS/ON的訊號線是直接連到PS223
,慘.....真的是PS223掛了
找盧大...特地幫我從大陸訂貨....感恩!!
換上PS223,還是不啟動,想到494旁的電阻燒了,494應該也掛了,一起換掉,
在上電測試,OK了,測量個電壓值都正常,有空再做負載測試吧。
以下是更換的零件,請各位多多指教!!

在此特別感謝..盧大..的支援....順利取得相關零件,另外建議盧大可以準備進電阻及貼片零件嚕....

网友A:
我是頭香!!只是不懂??變壓器附近有吱吱聲??可能是附近的電容、電阻壞掉?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七盟的PSU會吱吱叫是很常出現的症頭......幾乎用一段時間都會出現....
也很好解決......
之前也很多大大們發過相關的維修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頭香!!只是不懂??變壓器附近有吱吱聲??可能是附近的電容、電阻壞掉?事嗎>? ...

修過很多台高頻聲,大多是變壓器那的電容無容值引發的故障,今天又修了6台測試等級的POWER,通病只要一顆電容就搞定,晚點再發一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過很多台高頻聲,大多是變壓器那的電容無容值引發的故障,今天又修了6台測試等級的POWER,通病只要一顆 ...

請問那電容是一次側還是二次側??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那電容是一次側還是二次側??謝謝

資料整理好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2427-1-1.html
請指教!!

网友:
5VSB變壓器旁的電阻跟電容也是常故障
高頻音都是這裡出來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