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40" 紅燈閃8下的定義??

楼主(2011-09-08):
請教各位前輩 sony 紅燈閃8下是代表那一個區塊故障?
此台電視是用三星面板l LTY400HA01

网友:
SONY 液晶電視故障不能開機.自我診斷燈號:     (參考)
    1次→AU電源.
    2次→ 5 V. 9V電源.
    3次→ PENEL電源.
    4次→背光.
    5次→MAIN POWER.
    6次→SPEAK電源.高壓板壞
  7次→ TEMP
    8次→電源板壞,AD板故障

网友:
原來sony還有故障燈號可以判別,真感心@@
謝謝大大分享資訊!

网友:
真的要感謝大大提供這麼好的資料

网友:
SONY的故障燈號
不同機型不一定是同樣的義意
tfc77大提供的資料是適用"SONY 液晶內投影"電視的大部份機型故障代碼
少部份液晶,電槳故障代碼和它相同
但大部份都不同

网友:
SONY 的哪一型號?

网友:
謝謝tfc77大的資訊分享!!!!              3Q~~~~~~~~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SONY-LCD代碼目前還不完整,不過 8次→AD板故障偶修過40"的LCD,積層電容短路

楼主:
機型:KLV-40W300A
確定是a/d板掛了 送公司處理了
因為這台是3年保固,過保1個星期而已
電器行給他報面板壞= =
送來給我修我檢查了電源板跟點燈板沒問題(面板有問題一開始就不會出現正常畫面)
熱機30分後才死掉開始閃8下(正常時有一顆IC溫度高達75度)
沒壞時一送電該IC有溫度50幾度壞掉後冷枝枝=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的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仔~!
你可參考此篇啦!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 ... &l=f&fid=55

网友:
樓上這篇也沒有任何檢修過程與故障點
是9v與5v的問題?

网友:
看完各位大大所述
結論是AD板上的某顆發熱量很大的IC故障

网友(2011-11-26):
謝謝大大的提供資料,又是上了一課了。

网友:
多謝了,又多了解原來sony的技術比較好,貴的有點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