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松林夏 SUMMER 一對一 的室內機外殼如何拆卸

楼主(2011-09-08):
請問松林夏 SUMMER 一對一 的室內機外殼如何拆卸,目前拆了下面的螺絲
外殼還是卸不下來,上面是否還有螺絲還是卡榫,請各位幫忙一下

楼主:
附圖,網路上抓類似的
晚一點會貼正確的~

网友:
記得各廠牌的室內機上面應該都有卡榫.....

网友:
前方面板若可掀>拿掉濾網>一字起去翹開上方卡榫
若無可掀>先拆擺葉>由下方往前掀

前提是所有螺絲都要拆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的幫忙~ 就是這一款室內機~ 目前情況就是這七支螺絲拆了~
外殼卸不下來,而且上方還有一點裝潢遮住~ 我有空再來去試看看~

网友:
上方在1/3的地方有卡榫
用最短的小一字起子插入外殼上蓋跟底座知縫隙  稍稍版一下 就可分離
注意不可用用蠻力------會使整個室內機掉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