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G710b 螢幕畫面異常

楼主(2011-09-08):
各位先進前輩好
        日前朋友撿了一台VG710b,其呈現畫面如附圖,請教大大是否為韌體程序需重新燒錄還是T-CON的問題,如果真是兩者,對於玩票業餘的我,真是一大罩門,敬請賜教,謝謝

网友:
面板與AD都有可能,建議手邊有公板的話先確認面板好壞

网友:
感覺T-CON的IC有問題喔,還是需要仔細測試,就像狼大說的先確認面板及T-CON是否正常再做後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指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