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免變壓器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1-09-08):
注意,下面是我亂湊的,還沒實做出來,請同是新手的不要輕易嘗試 XD

在網頁裡面網友提供的計算公式
Vin 110v 60Hz
容抗
= 1 / 2*3.141*60*0.39u(0.39u=0.00000039)
= 1 / 376.92 * 0.00000039
= 1 / 0.0001469988
= 6803(約)

I = 110 / 6803 = 16mA

我自己改了 10㎌ 電容,套用公式下去計算
Vin 110v 60Hz
容抗
= 1 / 2 * 3.141 * 60 * 10u( 10u=0.00001)
= 1 / 376.92 * 0.00001
= 1 / 0.0037692
= 265.3082

I = 110 / 265.3082 = 0.414612 = 414mA

若電容改為 20㎌,則電流應為  0.829224 (約) 829 mA

材料表
1.馬達啟動電容,1顆到位,或是兩顆並聯
2.VH148 耐電流 6A
3.1000㎌ 電解電容,濾波用
4.稽納二極體 20v 1w,懶人變壓用
5.7815 to3 穩壓迴路,一顆固定電阻,一顆可變電阻
6.7815 to3 定電流回路,一顆可變電阻

問題
1.前面的電流計算,這樣對嗎?(先不考慮穩壓定電流的損失)
2.材料1,使用馬達啟動(運轉)電容,在此應用有問題嗎?
3.材料3,濾波的相關知識我沒有,會再多閱讀些資料
4.材料4,使用20v1w的稽納二極體,它會不會因為電流太大而燒壞?
5.承4,該如何改進?有沒有可能改進?
6.穩壓迴路與定電流迴路的前後順序是否會有所影響?
7.穩壓迴路與定電流迴路的『電阻的選用』,希望給個指點 m(_._)m

Reference
1.http://www.wretch.cc/blog/bx2aw/12665554 # bx2aw ( 49 ) 免用變壓器 AC110V TO DC12V 穩壓回路
2.http://netwalker.myweb.hinet.net/batcharg.htm # 劉國輝的電動飛機 充電方法討論
3.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 ... amp;page=1&sc=1 # 小轍 電子電路分享站 稽納降壓器
4.http://home.so-net.net.tw/chufam ... s/Transless_Pwr.htm # 喬治查爾斯 免變壓器電源供應器
5.http://gc.digitw.com/new_page_28.htm GC DIY # 好用的 LM317

站內 Reference
阻容降壓原理和計算公式

參考 hope 兄的文章
[基礎電學]稽納二極體的介紹 http://bbs.pigoo.com/thread-13258-1-1.html
延伸課題:不能承受大電流,不能直接用稽納二極體,該怎麼辦?(待我消化)

====================== 2011 09 12 補充
聽從 legion 兄的建議
先測試橋式整流後的電壓,得到結果為 DC 100v
AC 110V -> 10㎌ -> 橋式整流 -> DC100V

网友:
這樣的電路是有點奇怪的
建議你在試驗前先分成幾個段落來作,不然會放煙火的
在橋式整流後的東西先全拿掉,
先拿1個10K的當成負載,那你就會先知道你橋式後的電壓值會是多少
當然沒電容會看不到直流,但至少後面的東西不會放炮
用電容來當前端降壓時都是在小電流模式下工作,
加稽納,加穩壓IC是一回事,至少先確認出來的電壓是多少,
一般若是要用大電流工作時,還是使用變壓器或交換式來的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先分段試驗,以免提早放湮火n_011|

先確認出來的電壓是多少
↑這個是由稽納二極體決定的?根據崩潰電壓

變壓器被嫌太重了 ...srO
交換式的手上有一顆 T-30B output +5v 3A +12v 1A -12v 0.5A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過比較想讓人知道是
這個電路的用途是作什麼用途
一般都是用途目地來決定電路的
如果是大電流時,建議你可以放棄這種想法了

至於稽納的話,應該還有棵電阻的,不然也是會有問題的,

网友:
一般電容式降壓,電容以不超過3.3uf/250V為原則,太大的話,怕會有漏電等等危機,輸出則以不超出100mA.

1.  Zener之前要加一個限流電阻.
2.  電壓調整7815不要如此用,還是要用你所聯結的LM317.
3.  電流調整可以參考以下連結,以避免燒燬VR :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ost/ee/AdjEIPowerLm317Lm337.htm

网友:
20V,1W 的 Zener Diode 在他的 Datasheet 通常會註明最大的 Zener 電流,或自己將 20V,1W 代入歐姆定律公式就明白了。

最右邊那顆 7815 當限流調整?這樣子的話,跨接在可變電阻兩端的電壓就是 15V,它的承受功率就要很大喔!同時它也是中間那顆穩壓用的 7815 之一部份負載,對真正的負載(未繪出)而言,穩壓作用就沒有實際效益了。

最左邊那顆 10μF 電容用來限制整個電路加上負載的最大電流,當負載空接時,這個總電流會全由 Zener Diode 吞下,所以,沒重新考量、計算的後果即是有零件會冒煙、出火,不得不小心啊!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棄這種想法
是的,想用在大電流『充電』
真的不能再惡搞下去了嗎?

>至於稽納的話,應該還有棵電阻
有網友也有提到

网友:
好像不能用~~電容可降壓??/如果把電容改電阻還我還覺的有理.用電容降壓...ㄏㄏ
相信你如真的用此方法
.電容耐壓不夠壹定先爆電容

网友:
LED照明燈(110~220 簡單式--電容降壓電源原理和計算公式)...網路查到的

我試過..公式中的電容..都要加大一些...不然電流不夠...
只有用低電流的...110V 150個LED燈..1個5W..1個6.4W..電容不同...亮度不同(要有照度計)
...電容都是用 400~450V....

小電流的..免變壓器可以玩....

不然乖乖用變壓器吧........會怕放鞭炮的....

网友:
這種電路在2~30年前鎳鉻電池的充電式手電筒和刮鬍刀
裡面常用,不過現在想用大電流充電的話,去找一個二手
筆電用power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久之前的資料,參考看看.

抱歉!我的圖片沒辦法上傳,等我一下.

ok了!

网友:
這電路大多用於小電流..效率真的很差。
ZD那樣接會燒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正在參考站內的資料

http://bbs.pigoo.com/thread-1325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下面是我亂湊的,還沒實做出來,請同是新手的不要輕易嘗試 XD

====================== 2011 09 12 補充
聽從 legion 兄的建議
先測試橋式整流後的電壓,得到結果為 DC 100v
AC 110V -> 10㎌ -> 橋式整流 -> DC100V
=================================
引用上述這段....
這是因為 空載(沒有負載消耗電流)
假負載可以用烙鐵+鱷魚夾  接到 [橋式整流 -> DC100V]
再觀察 電壓變化  (我以前常拿木柄烙鐵 對 POWER 電容放電 )
=========================================
另外很矛盾   想勸WIN大   放棄  不要直接玩市電110AC
你的電路 即使真的工作了 穩壓器 78XX  也正常工作
但是 整個電路 一直浮動在市電端  整個電路必須有絕緣
簡單的問
1.  電路 輸出端(+)或(-)  相對於  [你腳踩的地板]   有電壓嗎?
2.  我假設  輸出端(+)(-)  是對顆 蓄電池12V 充電
     充電時期   電池(+)(-)  能不能摸 ?

如果能第一時間反射性 說出各種不同條件下 (Line/Nuture/Groung) 與人身安全 的關係
我就不反對

現實商用電路確實有人這樣搞  但是交到使用者手上時  絕緣工作已經完成
在實驗階段 我真的很擔心
例如 你會不會習慣性 用指頭摸摸78xx 試試溫度如何
78xx 本身壓差不大  但是電路應用上對  [你腳踩的地板]  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 SIMON1016 兄的建議 與 關心 m(_._)m

我得到一些課題
1.加上負載,觀察電壓變化,浮動
2.絕緣的問題

關於 78xx ,我也有考慮改採用可調的 LM317,零件的選擇有待研究
用手指摸溫度,真的有這樣的想法,但是在聽您說『絕緣』一事之前
如果實驗有繼續,我會採用電子溫度計來量的

1.  電路 輸出端(+)或(-)  相對於  [你腳踩的地板]   有電壓嗎?
2.  我假設  輸出端(+)(-)  是對顆 蓄電池12V 充電
     充電時期   電池(+)(-)  能不能摸 ?

1.有電壓
2.是的,是對12v電池充電,充電時不能摸(+)(-)

如果能第一時間反射性 說出各種不同條件下 (Line/Nuture/Groung) 與人身安全 的關係
我就不反對

很糟糕的…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只能揪出疑似錯字 = =+ Ground
多了一個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