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A170E2-T01開機後約10秒就無電源-已解決

楼主(2011-09-08):
奇美A170E2-T01開機有畫面後約10秒就無電源,重新按ON/OFF都無效果,但是有試過電源插頭拔掉,過一陣子再開電又可以,電容的部分也都換新的,是否有人有遇過相同問題,可以指導一下

网友:
跟我當初維修奇美LCD的情況很像
這篇給您參考 也許會有幫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32010-1-1.html

网友:
零件的暗病,應該也跟溫度有關係,嘗試看看上店後有哪個比較熱的零件,可能就是他在作怪了。

网友:
看一下電源板 +5V 有沒有輸出給 AD 板 , 再看看AD 板背面有沒有哪邊因為高熱變色

楼主:
電源板在通電情況下有給5V,但約10秒後自動無電源時在量測就沒5V,請問這種情況有可能為何種元件異常造成(有檢查並無發現有溫度較高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會不會是電源板銲點接觸不良?有補焊過嗎?

网友:
10 SEC才斷電,建議PCB先全面補焊,小弟印象中電源插座後方的保險絲是自復式的,您要不要在斷電時量一下這個地方有沒有斷路

楼主:
感謝大家的指導,更換電晶體TL431測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教一下,如何得知是電晶體TL431故障呢?

楼主:
將電晶體解銲量測其實結果是PASS,但是在送電時用電錶量測時發現他會造成不穩(因為有2台對照),換掉就好了

网友:
這麼厲害.這樣也可以查出來....